电磁换向阀,请教

楼主(2013-06-03):
电磁换向阀电磁铁通电,到底是吸力促使阀芯运动还是还是推力推动阀芯运动?

网友:
推力推动阀芯运动

网友:
电磁阀得电跟捣阀一样,推

网友A:
推的,大侠看图就知道了,或者注意观察一下电磁阀动作的时候。

网友:
应该都吧,有推动阀芯的,有吸阀芯的,气压的常见是推动阀芯,液压常见的是吸附阀芯吧……本人也不是特别明确了,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吸力,线圈通电就吸引衔铁了,线圈原来是没有磁性的,而衔铁是软磁材料

网友(点评):
线圈产生“吸力”吸引衔铁,衔铁产生“推力”推动阀芯,压簧产生回复力..

网友:
衔铁推动阀芯

网友B:
到底是哪种啊?吸还是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哪种啊?吸还是推啊

疑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的,大侠看图就知道了,或者注意观察一下电磁阀动作的时候。

大侠,我很想知道,电磁铁通电时的动作,请问,右上角那图,是左边电磁铁通电,还是右边电磁铁通电

网友:
吸力大于弹簧的回复力,当停止通电,阀芯在弹簧回复力作用下,恢复通电前的状态,我以前接触的是这样的,不懂是不是还有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很想知道,电磁铁通电时的动作,请问,右上角那图,是左边电磁铁通电,还是右边电磁铁通电

网友:
其实楼主仔细看一下图片就应该想到,如果是拉动阀芯的话,那阀芯应该和推杆部分是联接在一起,这样才能拉动阀芯运动。但是图片上这两部分是分开的,所以只能推不能拉。不过也不排除还有拉动的,只是俺没见过。

网友:
自己找个阀,看一下,两位或者三位阀,右边得电,右位就跑到中间了,所以是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 ,very  very much

网友:
我们用的都是推的

网友:
我日常维修工作中接触的是BOSCH REXROTH AG厂家的液压阀和气动阀,还有FESTO 厂家的气动阀,都是电磁力推动阀芯使阀子工作!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吸吧,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

网友:
我这边用的几十种都是吸的,没见过推的,当然也不能排除特殊情况下有推的,但是从经济性上说肯定用吸的,阀芯只要铁的就行,推的还得加磁性材料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