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示意图标注:直径30/20 这个2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03):
求大神指导 : 直径30/20  这个20是什么意思  1,2,3,4 是什么意思  键槽的那个注释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图~~~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这个要看全图。看看其他地方怎么写的。不排除20是第二类规格的轴的直径标示。

网友:
问一下画图的人答案最可靠!

楼主:
这个是全图

网友A:
是不是有30和20的2种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30和20的2种规格

不晓得啊~
   那键槽的标注呢?还有1234  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不知到啊、、、

网友B:
标注是不是规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是不是规范的啊

那应该怎么标注呀?

网友C:
查组合机床设计手册,这是“三图一卡”中的加工示意图,大批量的流水线采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组合机床设计手册,这是“三图一卡”中的加工示意图,大批量的流水线采用的吧

是不是三图一卡 上面的标注都要查 组合机床设计手册呀?

网友:
你的图不全!

网友:
我学的机械制图没有这么标的,最好问问画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