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后的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3-06-04):
目前有一只活,底孔22的孔,做到24H7。应该如何加工啊。表面硬度有65度啊。

网友:
线切割   H7的精度没问题

网友:
涂层硬质合金、金属陶瓷、聚晶氮化硼(CBN)、以及聚晶金刚石(PCD)材料的刀片。使用先进材料刀片进行加工必须选取正确的进刀深度和切削速度。

网友:
从22加工到24,氮化层没有那么厚,就没有氮化层了,看不懂这个工艺

网友(点评):
有道理,这个工艺有问题。氮化前是否可以留磨削余量0.1-0.15,再精磨至24H7

网友:
先磨后车

网友:
是个什么孔也不说,是板上的孔还是棒子上的孔。叫人家怎么回答?

网友:
老是问个没头没脑的问题,最好描述清楚点!不过工艺方案有点问题,如果孔要氮化,那么深度一般没那么深,如果不氮化,最好在氮化前保护,这样内孔好加工

网友:
不明白啊

网友:
前期预热处理做的好,产品结构也不是很容易变形,后面氮化H7公差基本可以保证的。不用在进行加工。

网友:
如果是国外来图,或国内多年成熟产品,那只有想办法满足,或者躺下,说要命有一条,
硬度65太超常规,吓人,
氮化深度一般0.3多点,有0.01左右的变形,估计处理后不得不加道磨,剩下硬化层厚度太薄,没用了,
用碳氮共渗厚度可以达到0.6,也很硬,给后道磨削以余地,
但两者硬度能否达到65,不知道,
如果是自己公司哪位大兄弟信手设计的,着手点不是怎样满足他,而是把开会讨论下有否必要这么硬度,
如果精度放低一级,那·氮化做末道工序即可,
有天分或没天分的设计师,实践不够,常会乱提产品要求,把纠结转嫁给制造者,这开始谁都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