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角度测量误差

楼主(2013-06-04):
我想问下哪位比较懂三坐标测量仪器,我想了解下三坐标测量+-1.5分的误差吗,谢谢

网友A:
根据三坐标的精度算呗,如果精度0.002,圆锥长度大于20就可以测,其他精度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三坐标的精度算呗,如果精度0.002,圆锥长度大于20就可以测,其他精度类推

网友(点评):
谢谢帮忙,就是这个地方,你看下可以测量到吗,一般cnc可以做到吧

网友:
18度长12,测量长度10,公差3分,算成长度是9.7u,按1/5不确定度算是1.94u,你需要买不确定度在1.94u内的三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