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零件叫什么或者主要用途

楼主(2013-06-04):
谁知道这个零件叫什么或者主要用途,请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您自己绘的吗?

网友(点评):
网上找的一个图

网友:
我想说的是一个金属材质的球体,你可以叫它钢珠或者钢球,它可以是轴承里面的滚珠,也可以是柱塞里面的顶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您自己绘的吗?

网上找的一个图

网友:
个人觉得有点像连接件,连接方形长杆和平面的连接件。其中R5是和杆件连接的,在杆件上预先开一个孔,用M5螺钉锁住,防止滑动。。。

网友:
座类零件,那个圆孔后面是什么看不到?
从现在角度看,就是个简单的支撑件,这个座的主要目的保证和这个圆孔的对应的件的支撑和安装固定,对应的是轴?

网友:
这是绘图软件培训用课件,用来练习的。

网友:
这个图我感觉干不了什么,公差也没有,怎么弄?

网友:
连接滑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