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箱体内外喷漆工艺,喷漆厚度

楼主(2013-06-04):
最近想学习一下工艺:我们做隔爆型箱体,想了解一下箱体内外喷漆工艺,喷漆厚度等,以及抛丸和喷砂的区别,什么时候适合抛丸,什么时候喷砂合适。。。谢谢大侠们指导哦。。。。。

网友A:
每个行业的都不太一样,你可以查一下相关行业标准

网友(点评):
船体要求更严格点,喷砂后至少四层漆吧。

网友(点评):
图片是我厂里面的

网友:
抛丸也是一种机械方面的表面处理工艺的名称,类似于喷砂和喷丸。其原理是用电机带动叶轮体旋转,靠离心力的作用,将直径在0.2~3.0的丸子(有铸丸、切丸、不锈钢丸等)抛向工件的表面,使工件的表面达到一定的粗造度,使工件变的美观,或着改变工件的焊接拉应力为压应力,提高工件的使用寿命;喷砂:主要是除去表面脏东西;不一样的。

楼主:
我想弄 清楚的是什么时候用喷砂处理就可以,什么时候用抛丸来处理,是不是热处理去应力后必须用抛丸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行业的都不太一样,你可以查一下相关行业标准

富锌底漆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吗?我了解我们做的隔爆箱是先喷底漆,再喷已成耐弧漆,漆层厚度我没弄清楚,估计在三四十吧。我们是做防爆电气行业,标准里没有规定这些机加的工艺,我想应该跟常规的箱体喷漆、加工工艺一样吧

网友(点评):
化学防腐的,因为海水盐分高。

网友:
简单的说:抛丸力大,丸粗而产品表面更粗糙。但去应力更好更快。
喷砂粒度细所以力小。表面光洁度更光滑。一般用在有色金属压铸件上。
喷粉是用静电吸附粉末与工件表面。粉层较厚100μ上下。
喷漆就是直接重力下将雾状漆粘附于工件表面。较薄30μ以内。
喷漆喷粉选择主要看盐雾要求以及外观要求。盐雾要求高的用喷粉。外观要求高的比较多用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