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这个量具,构思有了,求指点。

楼主(2013-06-04):
用途:测量活塞断面倒角。
标准:C0.3±0.1
说明:这个倒角工艺作用,倒角过大过小都不好,特别是过小,外圆磨后倒角变小。产生的毛刺披风等不容易在抛光过程中去除,造成装机后活塞缸孔卡死的隐患。

图一上的A和B放大出的缺口尺寸横向分别为0.4  、0.2  通止规。放置活塞后,通过透光来判断是否超尺寸。
图二为活塞
问题:1、尖角做出来容易磕碰掉或者刮伤活塞。导致尺寸不准。
           2、量具做出来后尖角处的尺寸不便检测。是不是合格量具。(轮廓仪可测?)

网友:
尖角尺寸测量可以考虑光学尺寸测量仪,精度2μm到4μm。

网友A:
三次元可以满足检测否?你这种测量感觉精确度难以把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次元可以满足检测否?你这种测量感觉精确度难以把握啊

尖角尺寸用已有设备投影仪可以满足,精度0.001。误差0.02。最主要的是哪个尖角结构,不想要这个结构,能不能想个其他的。避免这个尖角。用矩形呢,也是有两个90度角。也不好。我这个主要是活塞现场粗检。频次大,质检抽检用的是轮廓仪。求结构上面的改进。或者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