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6个槽怎么加工?如图,请教

楼主(2013-06-04):
如图所示,要加工的六个槽不带圆角,请问怎么加工。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线切割

网友(点评):
线切割不是万能的,看看清楚再回答。

网友(点评):
就是啊,电火花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后面有东西挡着,怎么线切割啊,没法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床啊

后面有东西挡着,用不成插床

网友(点评):
有退刀槽的 典型插床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放

放电能完全是直角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有东西挡着,用不成插床

那不是有退刀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有退刀槽么?

退刀槽才10mm,所以插床肯定不能用

网友(点评):
退刀槽10mm足够退刀了,插床可以加工的。

网友D:
你确定有实物加工出来了?还是你设计出来的零件?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有实物加工出来了?还是你设计出来的零件?呵呵~

有实物

网友E:
这东西做什么用的啊,要这么设计。

网友:
能不能分成两个,然后在用螺纹连接。

网友F:
这东西是分开加工再合在一起的,从里面也倒角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做什么用的啊,要这么设计。

井下用的,具体什么现在不方便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是分开加工再合在一起的,从里面也倒角就可以看出来

看过设计部的资料,和从别处弄来的图片,是一体的 没分开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过设计部的资料,和从别处弄来的图片,是一体的 没分开

如果加工,肯定是分成两体的,因为里面都有倒角,但最终是合成一个零件。如果采用精密铸造,里面就是不加工的。也有类似的零件,如齿式联轴器,那个内齿就与你这个零件一样,所有这不是什么特殊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加工,肯定是分成两体的,因为里面都有倒角,但最终是合成一个零件。如果采用精密铸造,里面就是不加 ...

那如果是分开加工,用什么方法合成一体 保证连接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刀槽才10mm,所以插床肯定不能用

多大的插床?为何说肯定不行呢?

网友:
经济点的做法是电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实物

不管怎么说,即使有办法加工出来,也最好能分成两个零件或者更改结构。前提是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你认为呢?

楼主:
头疼啊,看了一些加工方法,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分开加工,用什么方法合成一体 保证连接强度?

开焊缝,焊后加工。如果是批量很大可考虑用设备自动焊接。其实很多东西是焊接成一体的,比如热水器水箱、压缩机壳体、不锈钢管,有些是焊接后刷光的,成品根本就看不出焊缝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电能完全是直角么?

可以,做两次放电加工,最一次清角放电就行了,要什么样有什么样,当然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焊缝,焊后加工。如果是批量很大可考虑用设备自动焊接。其实很多东西是焊接成一体的,比如热水器水箱、 ...

焊接恐怕不行,槽子的粗糙度要求Ra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两次放电加工,最一次清角放电就行了,要什么样有什么样,当然价格也不便宜

这要是成功的话以后会批量加工的,价格太高估计领导不会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要是成功的话以后会批量加工的,价格太高估计领导不会干

你成批量的只有改图了,换一种结构,你给个总装图,可以讨论下怎么改好,正常分两个工件做,做好焊接,或者加工配套好后配打定位销定位死,有一些电机电车上面的齿轮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成批量的只有改图了,换一种结构,你给个总装图,可以讨论下怎么改好,正常分两个工件做,做好焊接,或 ...

兄台,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个图纸研发的才有总图,给我们只发了几张图,而且还是PDF得,我这是用转换软件转的......他们保密的很。

网友G:
数控插齿机,车倒角

网友:
内齿圈都能插出来,你这个没有问题,数控铣磨个插刀,慢慢差也可以做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控插齿机,车倒角

那个槽子只有10mm宽度,可以插么?我觉得会撞上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槽子只有10mm宽度,可以插么?我觉得会撞上啊

完全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合适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全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合适的设备。

我们公司没有插床,打算外协

网友F:
引用 楼主:
焊接恐怕不行,槽子的粗糙度要求Ra3.2

焊缝选在6个槽后的那个槽过去一点,两件采用过盈配合再焊接,应该可以保证两件的同心,如果要求比较高,可以采取加热后压入,如汽车差速器壳体与齿圈就采用这个方式。因为采用两件分开加工,不管你说的是那个槽的加工精度都可以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缝选在6个槽后的那个槽过去一点,两件采用过盈配合再焊接,应该可以保证两件的同心,如果要求比较高,可 ...

多谢你的帮助

网友:
唉,这个用插刀就可以加工的。至于倒角,在插之前做槽的时候就倒好了。都不认真看图。

网友:
插床,或放电

网友:
插床完全可以加工,

网友:
看来大家对机加工还不怎么熟悉啊。。居然还焊接。。铣床做个转向器   用分度头直接铣

网友(点评):
铣床无论如何是清不了角的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产品或零件设计时 要考虑她的工艺性

网友:
量大用拉床,量小用线切割。

网友(2014-12-04):
用拉床,插床,电火花+钳工修光表面,都可以

网友:
用插床,或者在数控车上插;通槽才可以用拉床。

网友:
能不能先用铣刀铣,后用电火花清圆角???

网友:
插床应该可以吧!不是有退刀槽吗!

网友:
只能电火花

网友:
车床逃料,放电放。

网友:
最后加工槽,用插床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设计退刀槽

网友:
有退刀槽,插床了

网友:
呵呵 后面10mm退刀槽,铣刀洗完剩r用一种叫牛头刨的的东东…如果没有?剩r用铜工放电打,再没有?上车床用车刀拉。

网友:
电火花加工,如果设计退刀槽的话可以考虑插床,但是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
结果怎么样了,给大伙说下

网友:
没办法加工··

网友:
量大的话,建议做锻件或铸件(看材质),后用插床加工,这样成本少

网友:
有工艺槽就用插床,没有工艺槽就只有电脉冲了

网友:
插床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线切割。我是做花键的

网友:
先用方孔钻头钻六个方。在加工中间

网友:
只能用插床

网友:
电火花成型机

网友:
这个连接用的吧,一转就卡住了,插床不行,用精雕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插削加工比较合理,另外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种钻削各种内方孔的工艺似乎也可以,但效果如何不敢下结论。

网友:
只能告诉你是  插 插 插

网友:
毛坯冷挤压

网友:
车床上C 轴定位 用插刀 即可

网友:
冼了后放电,你死都要直角的话我也没办法

网友:
期望答案!!!!!

网友:
应该是插床或者电火花

网友:
量上去了,可以考虑冷挤压

网友(2015-01-06):
电火花可以做

网友:
只能用电火花成型机加工 。电极可以在线切割上加工出来 , 因为电极在加工中会腐蚀,需要多加工出几个电极才能保图纸尺寸

网友:
这是不是一个坑

网友:
可以考虑冷挤毛坯。

网友:
完全可以用电火花加工,做个电极就可以了,

网友:
lz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