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转cad比例如何调整,一般用哪个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3-06-04):
    pdf转cad比例如何调整,一般用哪个软件比较好?

网友A:
这得看这个PDF格式是矢量图还是图片,怎么判断,如果放大后线条没出现马赛克,那就是矢量图,否则就是位图,是位图就得先把PDF转换成JPG图片,然后再导入CAD中,描图。
如果是矢量的PDF,1.可以下载PDF转DWG软件,网上有很多,比如AutoDWG PDF to DWG Converter2.可以安装各类矢量软件,比如Illustrator,CorelDRAW,矢量可以打开PDF格式,并且可以保存成DWG格式。
问题是转换后虽然是矢量的线条,但是所有线条都被打断,比例不变,但是尺寸关系全部丢失,基本和没用一样。文字无法转换。
还得手动调整,倒不如自己老老实实画了

网友B:
Adobe Illustrator CS6

网友(点评):
更新版本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这个PDF格式是矢量图还是图片,怎么判断,如果放大后线条没出现马赛克,那就是矢量图,否则就是位图, ...

谢谢你,是矢量图,用pdf2cad汉化版可以转换成dxf格式的,线条等可以编辑,就是比例还是原来的,不能同时缩放,但是转化后可以在cad里缩放,还算是蛮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obe Illustrator CS6

恩,谢谢,是AI了,刚下了一个,还没试,用pdf2cad这个汉化版的可以搞定,蛮好用的。

网友(2013-07-28):
好像不能编辑嘛

网友:
有没有能够编辑的软件啊

网友:
有没有更好的软件啊

网友(2014-08-27):
pdf转word转换器 免费http://dl.dbank.com/c0i9aj0v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