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问题

楼主(2013-06-04):
在一个Φ27 的外圆上滚花,滚花后,还要能才能够一个Φ27的孔內穿过,孔的公差有了,是正的。想问下,要滚花的那个外圆,图纸上怎么标注呢?

楼主:
滚花后外圆的直径会变大,公差方面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滚花后的外园会比原来的直径大0.2左右,到底大多少得视操作者和滚花刀,工件材料,热处理状况而定。总之这个直径的数值是不稳定和难以控制的。

网友A:
滚花的目的是什么?与直径27孔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花的目的是什么?与直径27孔配合?

不是,是穿过去

网友(点评):
滚的是直纹吧,压合。

网友A:
可以的话,将滚花后直径控制在26.5以下。
直径27的外圆基础上再滚花肯定轮廓直径变大了, 不能通过直径27的孔。
滚花直径变大的量根据滚花的模数和零件的材料不同,直径增大量一般在0.3到0.5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话,将滚花后直径控制在26.5以下。
直径27的外圆基础上再滚花肯定轮廓直径变大了, 不能通过直径27的 ...

谢谢!

网友:
直径车小0.3,滚花大小控制好就可以吧

网友:
解释祥细工艺要求做法如下
先将工件外圆加工到26.9必须两端有顶针孔
机床调整后滚花应实尺寸可以保留在滚花纹路尺寸27正15-20丝之间滚花纹路底尺寸应在26.6-26.8之间
加工完成后在外圆磨磨到27外圆过盈配合之间尺寸应在0.05-0.10
滚花纹路一致光滑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师傅告诉过我  大概比之前大20丝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