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纸上Φ27D,还加一个方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04):
1、图纸上Φ27D,还加一个方框是什么意思?
2、图纸上有的标注下三角形,旁边一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3、发蓝是什么。

网友:
1、φ27后面有个D?不明白。加方框,在国标里面是“理论尺寸”的意思,一般是为了标位置度。
2、倒三角形吧?旁边有个数字,合起来念作花3,花5,是粗糙度的旧标准。和新标准的对应可以查资料。
3、与发黑类似,在钢表面生成氧化膜,防锈用的。

网友:
1、图纸上Φ27D,还加一个方框是什么意思?                                       理论尺寸,公差由形位公差控制
2、图纸上有的标注下三角形,旁边一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粗糙度
3、发蓝是什么。                                                                             表面处理的一种,也叫发黑

网友:
2楼4楼正解

网友:
2、4都对

楼主:
谢谢,我是在书上看到的图纸,可能是以前的。

网友A:
D是公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是公差吧,

没有公差等级 啊

网友:
D本身就是公差等级,你去买铰刀,就标注。

网友:
2.4楼正解

网友:
ø27后面是D还是一个正方形??有的在尺寸后面标注符号应该表示的是重要的尺寸

网友:
这个应该是老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