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滚花标注

楼主(2013-06-04):
有一Φ27的外圆,要滚花,滚花后还要能从Φ27的孔内穿过,滚花后,外圆直径变大,现Φ27的孔有正公差了,外圆没有公差,有些不能从孔穿不过去,请问,这个外圆怎么标注呢,公差有何要求。

网友:
公差与配合,建议楼主多学习

网友A:
滚花后的外圆怎么控制呢?实在不行车一刀来控制吧?但没见过这样干的。
见过滚花的目地是为了与孔紧配合的。

网友:
你肯定要间隙配合了,看多大间隙要求,孔正差大一些;轴滚花后,公差不好保,如果必须要求高,只能在精加工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花后的外圆怎么控制呢?实在不行车一刀来控制吧?但没见过这样干的。
见过滚花的目地是为了与孔紧配合的 ...

我们这个滚花是做棘轮用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