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孔能不能加工,如何加工?

楼主(2013-06-04):
如下图:孔里面得凹槽能不能加工?怎样加工?(图中红色圈处),深孔中有一台阶凹槽.求高人指教

网友A:
可以

网友(点评):
怎么可以法子啥

网友:
见过,应该可以吧!不过不知道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怎么加工?铣床?

网友:
搂槽刀圆弧插补铣即可

网友B:
1、用带平旋盘的卧式镗床
2、专用展开式刀具
3、加工中心圆弧插补

网友(点评):
能推荐个展开式刀具吗?

网友(点评):
这个找专业的刀具厂商,有很多

网友:
想知道怎么干的说说你那有啥设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用带平旋盘的卧式镗床
2、专用展开式刀具
3、加工中心圆弧插补

您介绍的方法很不错,还可以在车床夹具上车削。还可以钻好25.5孔,镶上24X25.5两只套。总的来说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可以用车床、镗床、加工中心加工,如果数量少,没有刀具刃磨能力,用前两种方法;数量多或者有改制刀具的能力,建议用加工中心加工,采用T型铣刀铣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