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想做一个简单的升降结构,有行程这么长的拉簧?

楼主(2013-06-05):
说明:我现在想做一个简单的升降结构,完全靠重力不同而实现。起初承重物体重量几乎为0,随着承重重量变大,支撑座沿着导轨往下匀速下降,下降的最大高度为450mm;随后随着承重重量减轻,支撑座又沿着导轨匀速上升到最初状态。

现在问题是,我想通过弹簧来实现这一动作,但是查找了很多弹簧都没有行程这么长的拉簧,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建议?

谢谢啦。

网友:
换个气缸就完了。看看市面上的升降椅的设计,用那个原理。

楼主:
哦,还有这个结构造价要便宜点。气缸能比较好 实现这个简单的功能吗?我先去查查看

楼主:
刚看了下,自动升降椅的升降高度一般没450mm,并且需要的力气比较大,我最大承重才40KG。

网友(点评):
承载力取决于你的放气口的压力阀设定值。你可以选择100KG的,自然就能选40KG的。这个不是问题。 对于行程,这个应该也不是问题。只是越长越需要考虑压杆稳定性而已。

网友(点评):
不过,你需要双向自动的话,估计得在升降椅的结构上增加定压回气阀。然后在两个阀之间设计互锁。

网友:
如果你倾向于小成本,可以自己设计弹簧,但是个人感觉,这里用弹簧可能寿命上不能保证。你可以换一种形式看看。比如用流云杆结构+弹簧的设计。即在流云杆的平行四边形水平节点间加弹簧,这样可以减少弹簧的运动距离。

网友(点评):
zerowing 侠,这里继续请教,看见您上面写的流云杆结构,觉得很陌生?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mdi.org/htm/20080229143828.htm 看看这个机构吧。流云杆是我大学导师的叫法。实际上查了查,也没找到个明确的叫法。结构是这样。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能很方便的改变力的方向。因为根据需要可以多级加载控制力,因此也很适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点评):
收到,谢谢,原来和升降机是一个概念

网友(点评):
您发的流云杆就是类似升降机的结构,但这个一般都有外力驱动,而我需要靠自重来实现上下升降。

网友(点评):
。。。。。弹簧啊,弹簧。只是让你换个方式用弹簧解决长度问题。

网友:
想法是不错,但是使用久了弹簧的寿命就大大减短了,个人感觉还是气缸比较实际点

网友:
用气弹簧行吗   面包车后门那个

楼主:
另外我还需要支撑座可随着重量变化,并且当重量一定时可停在在某一位置上。气弹簧和汽缸我晚上去研究研究。

网友:
求大侠帮想办法:堆叠材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803

网友:
木有明白,几个拉簧串联不行吗?

网友(点评):
一个是我上下空间有限,几个串联时返回就不行了吧。

网友A:
用钢丝绳+轮+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钢丝绳+轮+加配重。

配重怎么配?我上面的承重物由0kg逐渐到40kg,此过程支座要匀速缓慢下降。并且比如当承重物为20kg时,支座大概停在中间位置。

楼主:
网上找到这个东西。和我需要的几乎一样,各位高手看看是采用了哪种结构?工作原理是无论是抽取或者堆叠餐盘,餐盘最高处位置始终保持不变。

网友:
用齿轮齿条把弹簧的行程放大行不

网友(2018-05-27):
引用 楼主:
网上找到这个东西。和我需要的几乎一样,各位高手看看是采用了哪种结构?工作原理是无论是抽取或者堆叠餐盘 ...

楼主你好!
这个在哪找到的,正是我想要的。
弹簧找到了吗?

网友:
40KG不是很重,就用上银的导轨就行,电机马达驱动,拉簧能自动升降吗?拉簧跟弹簧有什么区别,我表示怀疑

网友:
这样的最好是自己做的弹簧,哪里碰巧就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