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冲压如何做到断面为接近全光亮带

楼主(2013-06-05):
如题采用什么方法可以用普通的冲压方式,达到产品光亮带为90%以上。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减小上下模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上下模间隙,

十分感谢“大海无边”的回复,只是减小间隙对于圆弧,或是圆孔的光亮带效果明显,基本上全是光亮带,对于直线断面就不理想,光亮带只能达到50%左右。是否有什么机关啊?还望多点拨一二。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海无边”的回复,只是减小间隙对于圆弧,或是圆孔的光亮带效果明显,基本上全是光亮带,对于 ...

下面加垫缸

网友:
也可以考虑精冲,也就是冲两次。

网友:
哥哥!你要达到哪个效果,要用精冲工艺!

网友:
要求高成本也高

网友(2013-09-13):
精冲吧,这个要求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B:
把凸模做成锥形,加大冲床行程,前面冲后面挤压。

网友:
简单,用伺服压力机,保持切的过程速度够低,间隙够小,压机刚度够大。当然模具对工件上压下顶的力也够大最好

网友C(2014-03-26):
引用 网友A:
下面加垫缸

垫缸?愿闻其详!谢谢!

另外有一种做法,那就是半切,不知道高手们觉得可行么?

网友:
先说说是多厚的板、啥材质吧。

网友(2014-06-29):
属于精冲模了。改变上下模的间隙就可以了。貌似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五金模书上都有介绍的。

网友(2015-01-07):
用精冲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冲压要考虑用好的弹簧,因为不好的弹簧受力不平衡

网友(2015-02-27):
引用 网友B:
把凸模做成锥形,加大冲床行程,前面冲后面挤压。

我也这么想过

网友:
精冲,两次冲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垫缸?愿闻其详!谢谢!

另外有一种做法,那就是半切,不知道高手们觉得可行么?

半切应该不错,这边冲一半,翻过来,再来一下,完美!

网友:
最好两步冲,精冲的时候上下刀口间隙做到0.05MM,而且上冲头还要做镀钛处理

网友(2015-05-30):
学习啦,前来报到!

网友(2016-10-07):
1.减小上下冲切工作零件间隙。(间隙小,冲切力大,零件易损)
2.先粗切,再精切。
3.加大冲切工作零件间隙(约两倍正常间隙),冲切过程中会将光亮面下拉,可以达到全部光亮面。但毛边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