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PT螺纹通卡规怎么看,怎么用?

楼主(2013-06-05):
今天买了一副NPT 1/8" 的螺纹通止规, 详看一下,上面有三段螺纹,分别标识有 上/0 / 下的字样,
问题1:  NPT螺纹通止端是在一起的?
问题2: 上/0/下这是什么意思?
问题3: 这种螺纹通止规又将如何用?
问题4:  如图片这样的检验NPT内螺纹,这内螺纹算合格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上全通过下通不到,你的合格

网友(点评):
LZ内螺纹小了,不合格。

网友:
又长了点见识

网友:
锥螺纹的螺纹规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偏小了?

网友(点评):
是的,螺纹小了。

网友:
螺纹不合格

1. 螺纹规检测旋入应该在最大和最小之间

但是对于NPT螺纹检测,底孔也要检测的哦,有带台阶的光规。底孔检测同样重要,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供参考

网友(2018-08-09):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