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如何加工阶梯内孔和直径8的深孔?

楼主(2013-06-05):
如图所示,材料是无磁不锈钢棒,石油钻井用的。设计的更改余地很小。请问机加工高手,如何加工阶梯内孔和那个直径8的深孔???

网友:
阶梯孔难道是放电?深孔应该是深孔专用机器吧,展会上见过。

网友:
。。这设计有点蛋疼啊。哪家公司的设计?

网友(点评):
同感啊,楼主能否介绍一下吗

网友(点评):
这是随钻测井设备用的,用它取代钻铤的位置,处于研发阶段。一头接钻杆,一头接泥浆发电机,内部有阶梯孔是为了在厚壁上开槽放硬件。几千米的井,钻杆断了不是好玩的,安全要求很高,所以不能分段焊接。

网友(点评):
不就是MWD吗?给MWD的传感器找个可以安放的位置。

网友(点评):
55的孔走泥浆的?6寸半的钻具?

网友(点评):
别提钻杆断了。钻井的管子很多都是端部蹲粗摩擦焊。你这个实在不行也搞摩擦焊得了

网友(点评):
是LWD,它和MWD还是有很多功能上的不同。仁兄也是搞这个的?幸会啊!

网友(点评):
测量参数不同罢了。我不搞MWD,公司有专门搞的。我只管钻具部分。

网友(点评):
摩擦焊对偏心孔可能不太合适啊,不知道怎么控制才能让偏心孔同轴,要是差的不多的话还能电火花修修,偏的多的话就直接废了。仁兄你们那6寸半的钻铤是多大的泥浆孔?

网友(点评):
呵呵,俺们不做钻艇这块。俺们搞得是旁通阀以下的部分。所以,上面的钻艇多大,我到现在也没见过实物。

网友(点评):
看现在的情况,你也别考虑什么摩擦焊了。要么定制一种定向钻头,原理跟打井钻头一样的。要么就是错位分段焊接。把周向焊缝变成轴向周向均布焊缝,以增加旋转时的抗扭剪能力。

网友:
常规方法只有分成5段加工最后用氩弧焊拼焊了

网友:
难道就不能分段,然后再联接起来?

网友(点评):
看场合吧,有些场合不能补焊,比如承压场合。

网友:
看来,这么多年白混了。

网友:
坐等高人啊

网友A:
首先fai8通孔 平行度和圆度是自由公差,可以直接用深孔钻设备加工,中间的阶梯孔你这个样子根本不能走刀啊。。。。。。估计只能分段焊接了。

网友(点评):
是,如果内孔再大些能过刀就好办了,直接镗就行了。

网友:
记得坛子里,逍大是做岩芯钻的,还有一个做钻机的朋友。
不过说实话,你们这设计是顾头不顾尾啊。干脆造个小号钻机钻你们这个孔算了。找找逍大,让他给你们设计个小号钢芯钻,带WMD导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fai8通孔 平行度和圆度是自由公差,可以直接用深孔钻设备加工,中间的阶梯孔你这个样子根本不能走刀啊。 ...

呵呵,1、是从设计方面下手解决
          2、考虑下受力情况能不能改成嵌快联轴器的样子链接成一体。

网友:
分段加工,改螺纹连接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参照类似的工艺来做:内冷麻花钻的内冷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关于内冷孔加工工艺和大家分享:
工艺一:
硬质合金圆棒制造工艺是这样的,先将钨粉挤压制成圆棒,中间的内冷孔是蜡,然后成型,脱蜡,真空烧结成型就成为合金黑皮,分单直孔,双直孔,单螺旋孔和双螺旋孔,用于制造钻头和铣刀
工艺二:
一种铜锡合金的线,直径从0.几到25MM左右,粉料在研磨后制成坯(棒料)之前把合金线一同挤压成毛坯的棒材,经过高温的烧结,大概温度在1200多度,铜锡线自然融化,就变成螺旋的孔了!然后棒料经过保温后,上五轴的磨床(一般为瓦尔特或瑞典的一些,变成精磨棒料,再根据不同的要求,比如说加工奥氏体,合金类,铝合金时螺旋槽一般为大螺旋槽,加工一般的碳素钢、低碳钢,高碳钢HRC45以下的螺旋角度一般就可以10-15度,要是直槽的钻头就无所谓了,然后再磨前角角度钻头直径小前角最好大些,相反就小些,后角一般就加工韧度较高的工件适用大的后角,切削铁屑容易翻出,缺点就是崩韧,可以采用负前角的刀具。

网友(点评):
做小家伙行,楼主这用法,4米起长,150的直径,你这么玩可玩不起。

网友:
无能为力

网友:
先分段加工   再焊接上

网友:
搬个小板凳学习

网友:
8mm和55mm直孔,我们公司可以做,拐向就没办法了,,

网友:
先做一个大料,穿55毫米孔,然后使用热锻冲压成曲轴,然后两头一内孔支撑车削外圆,再打8毫米长孔,锻压成型的工件机械性能一定不错的。

网友(点评):
拐弯处不是55的

网友(点评):
拐弯处不是55毫米对吗,那就改变锻模形状,知道找到适当的尺寸,这个并不难啊,可能拐弯处也是55毫米,只是斜过来了投影尺寸变小了呢。这个可以问问设计院可以把此处精度要求适当放宽泛些。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一套下来,楼主的这个创新设计估计报价就超标了。

网友(点评):
这个玩意它就不可能便宜,就是用立体打印机也不可能便宜啊,几米长的不锈钢啊

网友:
30°位置Φ47.6,中间及两端Φ55,哪位大侠设计的?蛋疼……
如果都是Φ55钻它个通孔直接压力机折弯,再枪钻Φ8孔

网友:
精铸钢钻Φ55成型,钻Φ8孔成.价格不菲

网友:
精铸钢Φ55成型,钻Φ8孔成.价格不菲

网友:
今天特意跑去看看我这的MWD和LWD。都装在一根50左右的管子里。很长。这完全没法跟楼主的设计通用。哈哈。不知道你们这创新是想搞哪块。

网友(点评):
仁兄你们那LWD是进口的吧?8寸的?

网友(点评):
呵呵,绝对进口,想买中国货都没有。哈哈。8寸指长度?

网友(点评):
外径,我们去年也买了两套,真他妈贵。

网友(点评):
外径不可能有那么多.50来mm最多最多了。我看过他们买的芯片之类的,跟个笔记本内存条似的。哈哈

网友(点评):
国产的能用,但是据说口碑一般。

网友:
不是国人做地图图吧?3 R# z) q$ c" V$ u: f

网友(2014-09-17):
3D打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