镁合金能不能用挤压丝攻?

楼主(2013-06-05):
镁合金能不能用挤压丝攻,牙小M1.4的, 用切销的老断丝攻,底孔都做到了1.2了。 用过YAMAWA,富士,都不理想。

网友A:
手动丝攻,丝攻时加机油,每次丝攻转1/3圈就退。

网友B:
试试渐开线丝攻

网友C:
镁合金塑性不好,不能用挤压丝锥
你们用什么设备?设备精度不行的话肯定老断
追求性价比的话就买东莞大宝的HT 很便宜 质量也说得过去
以前我们到客户那边用日本的EX-POT替换过,寿命是东莞的5~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丝攻,丝攻时加机油,每次丝攻转1/3圈就退。

我们是在CN上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镁合金塑性不好,不能用挤压丝锥
你们用什么设备?设备精度不行的话肯定老断
追求性价比的话就买东莞大宝 ...

我们是在CNC上完成的,精度没有问题,不过这次来的料镁渣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渐开线丝攻

渐开线?啥意思?

网友:
我们是在CN上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