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系统组件

楼主(2013-06-05):
因为工作场合,需要使用到48只真空吸嘴同时吸取每个重量1g,抽速150个立方每小时。
普通的真空发生器和真空阀耗气量大,故考虑使用真空泵。
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如果需要负压在8KPa,就需要增加二级的罗茨泵,但抽速会受到影响。
故打算组件一个负压在4KPa,不需要增压的真空系统,预算在2W 以内。
这样有哪些国产的真空泵可满足要求,真空泵的前级和后级还需要哪些辅助装置?
同时还需要工作噪音不大于70分贝。

网友:
漩涡式的微型真空气泵看看估计可行?流速那么高干嘛?

网友(2013-09-13):
发个案例参考一下:
Wrigley 绿箭口香糖包装生产线,需要控制160PCS 15mm盘径吸盘抓取80个口香糖铁听,原设计使用1.5Kw的进口Becker机械式电泵,但系统真空度仅能维持在-10Kpa~-15Kpa,经常抛料,且噪音、振动、发热、维护等问题无法避免。
后改用PIAB P6010真空发生器,靠近吸盘安装,工作真空度保证-60Kpa,无噪音、振动、发热、维护等问题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