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做的产品涉及到O型圈密封,做了N次试验也没有出来

楼主(2013-06-05):
公司做的产品中有用到O型圈(NBR) ,  内部结构如图一;简单活塞运动 ,活塞自左向右低速运动,内部空腔有1.0Mpa水压强,当O型圈移动至件2倒角处时,O型圈密封失效,1.0Mpa水压会瞬时将O型圈冲起,当然不是整个O型圈都脱落,是一小部分脱离槽底(注 1.0Mpa水压只存在内腔中,O型圈密封失效后即无压强),活塞反向运动将冲起的O型圈挤破。问题就出来了 如何防止O型圈脱落?

 我们做了几个试验 ,效果均不理想  。 更改槽结构如图二;内腔有1.0Mpa水压,活塞自左向右运动,O型圈受到水压发生位移紧贴槽右侧内壁,但当O型圈运动至倒角处时还是将O型圈冲起,活塞反向运动又将O型圈挤破,失败。

  在图二的基础上 ,在O型圈槽底出钻一个小孔,如图三所示,当O型圈运动至倒角处时 ,O型圈没有被水流冲起。

  我自己的理解是 ,当槽底为图一,图二所示时 O型圈受水压影响 发生形变紧贴槽内壁右侧 , 当O型圈处于瞬间失效时,水流将O型圈冲起,(水是不可压缩的,即使是1.0Mpa的水压瞬时也就没了)   冲起的原因是否为虹吸原理?

如图4,当气体流经箭头所示位置时,A处气压一定比气流的压强低(A处为密闭,跟喷漆用的喷壶一个原理),同理O型圈被水流带起来了(不知道这样说对不?)    但在槽底钻一个小孔 ,槽底与外界相通,在O型圈失效的一瞬间,槽底有孔O型圈受力正好和槽底无孔时的O型圈相反,O型圈没有离开槽底...做了N次试验也没有出来。

           本人文字表达能力有限(体育老师教的语文),如有不对 请各位指出,    谢谢。

wangqunfeng1979 -1 1000块钱,给你搞定,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

网友(点评):
我勒个去 你还给我减威望! 不给钱~

网友:
加个挡圈再试吧。

网友:
O型圈多大??槽你开的多大?还有就是O型圈分孔用和轴用。表面粗糙度也是影响密封原因。建议去查查密封手册。

网友:
1MPa都吃不住?密封圈设计有问题。去查一下手册。槽宽,槽深,压缩量,挡圈,硬度都要检讨!

网友:
建议加挡圈,然后缸径要磨,粗糙度最少0.8

网友:
可以查询下O形圈密封原理,及相关设计..应该会有大把资料,网络上..

楼主:
各位可能误会了,O型圈必须要向右移动,脱离件2,再向左移动,O型圈的设计选用标准我有GB/T3452-2005,使用按照标准加工的零部件,O型圈同样会被冲起来...

网友:
建议 件1件2的倒角和边缘都用圆弧角替代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试验过 也不行

网友A:
不用o型圈,比如用截面是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o型圈,比如用截面是方的试试

方的没有试过  试过梯形的上面是个大圆弧,同样失败

网友:
活塞运动行程多少?如果行程小的话,右侧可以做阶梯孔,件一沟槽右侧比左边高个台阶起阻挡作用,件2相应的做个阶梯导引孔

网友:
用方形密封圈,聚氨酯材料的。可能还需两端开透水孔。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O型圈的槽开在件2上,那样工件1伸出去伸回来就不受水压影响。

网友(点评):
老兄 我们想一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