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后续加工,如何保证圆弧加工平滑?

楼主(2013-06-05):
各位,图上是40X20X1.5的普通碳钢方管,锯床下料后要后续加工一个凸出圆弧(R15 )。

请问用什么方法加工能够保证圆弧加工平滑,且尺寸保证?

网友:
直接线切割

网友(点评):
批量生产 不是打样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用数控铣(方管内部加支撑,夹持紧固),或者考虑激光仿形切割。

网友:
机加工

网友(点评):
我说的就是机加工,关键是用什么方式

网友:
可以考虑模具

网友(点评):
模具 冲不了

网友:
直接用仿形切割机,不要太简单了,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点评):
厚度都40mm 能切割吗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设计一个旋转的夹具,锯的时候直接转动工件。

网友(点评):
旋转夹具?在锯床?

网友:
我做过9台这样的双头铣,并且我知道你这个是什么产品哦。哈哈

网友(点评):
指点一下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