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柄零件的夹具设计

楼主(2013-06-05):
想给这个手柄设计一个上下平面的铣床夹具,自己想到的就是利用V形块。大家说说还有什么方案没有啊.

网友A:
这个主要是要解决小孔周围端面的刚度较差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用嵌入式夹具支撑在小孔空挡位置,并夹持端面,用机械式,气动或者液压都可以。

网友:
最好能标上尺寸,不知道大小不好说。

网友:
夹具方面懂得不多,静候高手来解答!

网友:
用平口虎钳改制(自制固定钳口),利用工件两个大孔定位,虎钳夹紧,又快又好

楼主:
我把大家的意见整理一下,做出来的话,再一起分享哈,也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B:
大面没有加工,孔怎么会先加工呢?这个题我认为出的有点问题。前段时间也有个毕业设计的小同学问这个题,说要设计一个专机来加工这两个面,保证面与孔的垂直度,且两面平行了要要求。问题是不知在什么情况下加工这两个面,是用毛坏直接来加工吗?那是孔与面垂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面没有加工,孔怎么会先加工呢?这个题我认为出的有点问题。前段时间也有个毕业设计的小同学问这个题,说 ...

这个其实是一个手柄零件的毛坯模型,是一个锻件,加工工序是先粗铣上.下平面,再精铣上下平面,然后是孔的加工.我想的是,设计一个铣平面的专用夹具,而孔的夹具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要解决小孔周围端面的刚度较差的问题

说的太深了,不懂啊!!能再说的详细一点么?

网友:
不知道用涨紧螺丝可不可以

网友:
不用紧张会合理解释工艺说明一般锻铸件外形状平面不加工只加两边孔及平面一端大孔另端小孔及垂直铣槽等工艺
夹具用铸件加工好两面平板上作布局工作加工小孔连平板孔一起穿出完成后在平板小孔上加芯子将小孔套入定位加工大孔如批量合适尺寸一致效力快小孔铣槽用角铁做大孔芯子套九十度垂直铣槽所说平板夹具工件压板定位靠块螺丝螺母工作选立铣床用加工中心两孔同完成槽用卧铣刀具三面锯片铣刀开槽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在大孔一边树块板,在板上方斜45度向下打个螺纹孔,可以固定大孔,板厚小于加工后产品厚度。
在同一直线方向,根据产品两小孔间隙树一块板,正好可以让小孔中间通过,在板上平面打个螺丝孔,用小压板固定小孔头上平面,压板小于产品厚度。
先用大头螺丝顶住大头,间隙开口处顶住间隙板侧边,然后压小压板。做好在下方基准平板处搞三个小凸台,类似三点定位,让三凸台一低两高,使毛坯上方处于同一平面。

网友(2015-12-30):
主要考虑会不会变形,如果是塑胶的。

网友:
用我们的同步夹具就解决了这问题。快速,稳定,方便,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