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GSK980TDB精车前磨耗!你们是怎么加的哈!

楼主(2013-06-05):
请教各位大神:广数GSK980TDB精车前磨耗!你们是怎么加的哈!  是用M00 /M01 M30   暂停测量加的吗! 如果,批量加工,不想每件都暂停,而又要车几件后暂停测量加磨耗,    应该怎样编程!        另外:广数GSK980TDB ,  在车完尺寸误差大时,是改刀偏 !还是加磨耗!哪个好些!  它们在应用上有何区别!    广数GSK980TDB   改刀偏和加磨耗   输入分别是X/Z  还是U/W!               我是新手!  那位大师能详细解说下!   不胜感谢!

网友:
看说明书啊

网友:
用刀具磨损的话要 了解刀具的磨损情况 会麻烦一点
要想每隔几个几个工件测量一下的话也不难 用宏就行 把机床计数作为变量

网友:
改磨损  输入U  W

网友:
其实这个没学问  不要想的太复杂  改磨耗 改刀补都一样

网友:
用机夹刀就该磨损,用U.W

网友:
老大们广数驱动器DA98B报err4警,系统显示z轴驱动器未绪!请问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