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功率的激光切割机切割铝板能保证刀口质量吗?

楼主(2013-06-05):
用激光切割机切割铝板需要多大功率,一般大功率的机床切割能不能保证刀口质量?纯铝板的切割需调整到多少功率,使用哪种辅助气体?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激光可以切铝板了?坐等高手介绍

网友:
看什么型号的激光器了,

网友:
不知道啊,和钢板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CO2激光 2000W 切6到8个个厚。4KW 10到12个厚铝板。氮气切。切割面6.3 到12.5的粗糙度没问题

楼主:
1.2mm厚的铝板,形状很复杂,盘锯没办法加工,最好的选择应该是水割,但现在我们只有激光切割机,所以问一下

网友:
好像激光切铝要添加一个辅助的东东,不然铝的反射太强  容易烧镜头,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