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该物体运动降速或者缓冲该运动

楼主(2013-06-05):
如图所示,圆柱形物体再受到外力及自身重力产生高速下滚运动,运动路径如箭头所示,谁有好的办法可以使该物体运动时速度减缓些,或者在物体撞击到圆弧托板时能有个缓冲作用。希望能得到大家好的建议。

网友:
尾段做一个上翘板,计算好高度即可。使工件可以正好越过上翘板。二次下落的时候通过直降间隙控制下落速度。当然,你也可以在斜面上就通过间隙法来控制速度,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最简单,尾板做成可调角度的,总是能找一个合适缓冲

网友:
加大滚动摩擦力。另外,不知道物体和滚道各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圆柱形物体有多重?倾斜角是多少度?您是否要经过计算摩擦力和加速度。轨道上是否可以设置缓冲带(模仿公路刹车带),另外在上部增加一个弹性拨叉(可以做简易机械手)给下滑圆柱体一个适当阻力。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见笑了,我不是搞设计的,如有不妥,见谅。欢迎拍砖

楼主:
圆柱物体属于易碎品,斜坡滑到很短,在滑道上设置减速带类的东西不太现实。

网友(点评):
减速带可以用橡胶

网友:
上方装一长条毛刷子可以么? 毛刷子类型很多,方便调整

网友A:
用一个传动带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是对头的,但是用不着这么复杂,用个毛刷适当遮拦下就可以吧!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好 皮带是无动力的最好可调节

网友:
可以在尾端加一个弹性胶垫。

网友:
民工解法:
斜面上粘贴泡沫双面胶两条(可能需经常更换)。。。。

网友:
球是既然是易碎的,可以从其他结构上改一改吗,丢掉斜面自滑,

网友:
这个简单啊,增加一个油压缓冲器

网友B:
把圆弧形挡板材料换成防静电皮带的材料应该效果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圆弧形挡板材料换成防静电皮带的材料应该效果不错的。

这个方法简单实用,但是试过了,效果还可以就是不美观。

网友(点评):
也可以用不锈钢材料做挡板,然后在表面喷胶,把挡板设计成可浮动的(以上部一轴心做圆弧运动),挡板弹力的大小根据产品的冲击力来定,(挡板受产品冲击后可稍微摆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柱物体属于易碎品,斜坡滑到很短,在滑道上设置减速带类的东西不太现实。

易碎物品就别滑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传动带

这个想法还是蛮好的 ,但是对增大摩擦力好像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圆弧形挡板材料换成防静电皮带的材料应该效果不错的。

这个原理没怎么理解,请楼主仔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点评):
因为材料是非金属,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特征,在结构上皮带不是张紧的,具有一定的缓冲着用啊。

网友:
上面加毛刷是最好的方法啦  果然高人多呀

网友:
不知道大概多重的产品,重点的可以做一个悬臂的导轨,稍微倾斜,固定端为弹簧,产品滚动的越远,导轨向下倾斜的越多,但滚动加速度小,冲击不会很大,没有实践,只是猜想!

网友:
将上面的传动带换成橡胶带,上端固定,下端让其自由下垂在斜面上,靠自身重力给工件加摩擦。。。

网友:
加大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