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气缸同时压紧的问题

楼主(2013-06-05):
地面上放的是产品,用气缸压紧,缸径是40的。我想同步性要求不太高吧。
气缸与连接块之间只用浮动接头是不是就可以了,但如果可以,那就哪种浮动接头呢?

补充内容 (2013-6-5 21:08):
上面的平板长500mm,宽60mm, 总重约5KG。

该机构只要求压紧,我加浮动接头是想保护气缸。

补充内容 (2013-6-5 21:22):
我调节气缸的速度控制阀来尽量使得气缸同时上下运行。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您把问题描述清楚一些,压紧什么?有什么用处?需要多大力?

网友A:
图示结构简图没法同步,必须有导向,否则会损坏机构。

网友:
单汽缸推动

网友:
中间跨度是多少,这个很重要,还要就是工件的重量。

网友:
如果压紧力大的话考虑下两气缸轴的平行度,在者下方的压板尺寸大,下压、抬起速度快的话,接头要在板中心线上保证压板在抬起下压过程中不会晃动。
    个人建议,气缸头与压板连接处最好用弹簧做个缓冲接头,保证在接触的时候冲击力能有个缓慢释放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示结构简图没法同步,必须有导向,否则会损坏机构。

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
开放式话题

网友:
小哥,你气缸是不是太小啦啊。能用大就用大点的吧

网友B:
加个导向之类的,结构更合理,能保证同步性,如果你不需要,那就算了……至于浮动接头,主要在偏心时用到,这样看你这结构简图不用也行

楼主:
气缸与工件直接连接,这样的话是刚性连接,对气缸本身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导向之类的,结构更合理,能保证同步性,如果你不需要,那就算了……至于浮动接头,主要在偏心时用到, ...

气缸与工件直接连接,这样的话是刚性连接,对气缸本身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怎么调都是无法做到完全同步的,只是看起来差不多而已,要同步就加同步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与工件直接连接,这样的话是刚性连接,对气缸本身不太好吧。

浮动接头就是用于气缸杠和连接件之间的过渡件,在允许的偏差范围内也能用,相对来讲,如果有偏差,气缸杠长期受到偏差径向力,肯定影响使用寿命,看你具体需要了(使用寿命、成本)……

网友:
中间跨度是多少

网友D:
加工个U型座,轴销与孔的间隙放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个U型座,轴销与孔的间隙放大一点。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能否画个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