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网格划分失败!

楼主(2013-06-05):
求助,sw simulation中网格划分失败!我是装配体存为了零件,用到了组合和压凹,结果是压凹和组合部分不恩能够划分网格,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多实体的话可能是零厚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实体的话可能是零厚度的问题。

没提示厚度问题啊。提示有干涉。压凹和组合的干涉(对一个零件压凹后组合   此处有干涉)我是装配后另存为了part 。 是建模不对么?

网友(点评):
你调下网格大小,或者其它设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提示厚度问题啊。提示有干涉。压凹和组合的干涉(对一个零件压凹后组合   此处有干涉)我是装配后另存为 ...

网格我调到了最粗糙,其他什么设置?。我都是默认的

网友:
能否发图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