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V形带使用后会变长或变短现象?

楼主(2013-06-05):
V形带使用后会变长或变短现象?

网友:
楼主要表达什么问题?回去看看设计手册相关章节,可能牵扯到张紧问题吧。

网友:
增加一个皮带张紧器

网友(点评):
类似于发动机皮带轮或者链轮张紧器,自己也可以做的,耐磨顶杆配弹簧装置。

网友:
变短不会吧,热胀冷缩?!
会变长,加张紧结构

网友:
还会变短???

网友:
怎么变短?

网友:
任何传动带使用后都会变长,这是常识问题。

网友:
还会变短啊?

网友:
皮带在运转情况下,在受外力与摩擦生热等产生的温度的情况下,皮带会变长,变质,皮带两侧的工作面也会磨损,一段时间后皮带会变松,所以要在一定时间要调整皮带长度,调整一般设计都会考虑到,加涨紧轮,或是加大轮子之间中心距等

楼主(2013-07-05):
我也很奇怪啊 但是在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上 有客户反映 使用一段时间后皮带有变短现象~~~~~~

网友(点评):
他们说你就信?

网友(点评):
我们也有客户反应同步带会变短,去过现场看过真有其事,虽然还没明白什么原因。但这事我们不得不信。

网友(点评):
变长好理解,变短第一次听说,学习了。哪位大侠可以搞到皮带变短的第一手资料,大伙学习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很奇怪啊 但是在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上 有客户反映 使用一段时间后皮带有变短现象~~~~~~

......问题是 有图有真相~~~~~~~ 所以 才来这里请教下大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很奇怪啊 但是在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上 有客户反映 使用一段时间后皮带有变短现象~~~~~~

哦  你们也有类似问题吗?? 现在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你们也有类似问题吗?? 现在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吗?

怎么发现并确定是变短的?

网友:
可能是材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