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自己的厂房建一个喷漆线要环保批准吗

楼主(2013-06-05):
请教在正规工业区自己的厂房建一个喷漆线要环保批准吗 ,设备大概需要多少钱。主要做网络机柜电器柜喷涂等

网友:
必须的,建议查阅“三同时”的相关要求。

网友:
零散喷涂就不必要,成规模,连续生产的,尤其是可燃有机物外排的,一定要环评,之后才能批准,你自己还有投产一套漆雾净化系统,才能批你生产,

有些漆雾可以水洗,有些可以焚烧,水洗的后期还有水处理,要求封闭循环,焚烧的,要求温度,要避开氮氧化物,二恶英生成温度区间,

挺麻烦的,我因为玩整个工厂的,知道这些,

你先找你当地环保局,他会指定一个环评公司出报告,非本地的还无效,之后就按环保局告诉你的流程玩就是了,要花银子了,哈哈

网友(点评):
距离市区20-30km的圈子里,黑着干的做机箱机柜的,老多老多的。估计你整规上设备的,就卖不出去了。没办法

网友(点评):
看企业大小了,小企业就黑着吧,假如汽车厂敢黑着玩,就没戏,哈哈,也不敢,我玩的这些厂子,有势力的老板都不敢黑着,看规模了,

网友(点评):
机箱机柜,不管什么规模,估计都不批。当然要是上个汽车厂就没问题了。最近一年有好几个朋友注册时遇到问题。别说有污染,就是普通科技公司,都不支持。据说北京不缺了,不鼓励。

网友:
肯定需要环保部门批准。可以找专门做这方面的团队预算报价。

1  螺杆式空压站一台(15W左右)

2 恒温设施, 环保处理设施(4W左右)

3 喷涂专线(根据您的规模定,是否配置自动化,机械手)和供应商协商

网友:
想都不要想,喷油、电镀之类是环保严管的,正规生意必须要经过环保的;

偷偷摸摸搞,被举报或被检查,没有钳子死的很难看的;

搞那种悬挂烘烤线,那得有很多生意才行,见过简易静电喷涂的,类似汽车烤房,设备成本可能比较低,只适合小打小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