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哪种牌子的机床好

楼主(2013-06-05):
请教各位,想买台经济型数控铣床,今天到机械城逛了一圈,发现牌子真多,大多数都是不认识的牌子(或许我孤陋寡闻吧),问过很多种牌子都过耳就忘了,隐约记得这几款,请问哪种牌子好呢?
浙江联强
山东鲁南
云南昆仑

或者有哪种更好的,请大家提供下,谢谢

   补充一下,我主要是用来加工铝合金工件的,铝合金材质比较软,对床身的强度要求高吗?购买需要注意哪方面呢?实在不懂

楼主:
今天拍的部分图片

楼主:
这种山东鲁南的经济型数控铣床XK7130A好吗?

网友A:
沈阳的好吧

网友B:
看外形第一个好啊~

网友C:
国产的都差,买个合资的牌子吧,也可以买台湾的。床子可能贵点,但性价比要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沈阳的好吧

我也想买沈阳的,毕竟是国内有口碑的牌子,但沈阳的机子档次要高些,他没有做单刀的,只有一款16把刀的,配法兰克系统,要18万,这个价格和我计划的相差得远了,我心中的价位是7-9万左右

网友(点评):
二手的10万以内应该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外形第一个好啊~

具体从哪方面看呢?第一张图是山东鲁南机械厂生产的(单刀),这个牌子的质量和使用功能如何?

网友D:
要我是你山东货不考虑,7-9w可以考虑买台二手的850立加,比较你上面发的机子刚性要好,也耐用,台湾的不错,我个人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都差,买个合资的牌子吧,也可以买台湾的。床子可能贵点,但性价比要高点。

对比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肯定强些,但价格就相差甚远,那个价格接受不了,只能面对国产的了
,我主要是用来加工铝合金工件的,对床子要求高吗?

网友(点评):
单单加工铝合金的话,国产的可以胜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我是你山东货不考虑,7-9w可以考虑买台二手的850立加,比较你上面发的机子刚性要好,也耐用,台湾的不错, ...

我对二手的床子没经验,所以不敢买,就怕万一挑个有毛病的就麻烦了,买新的厂家保修,有保障,用得放心点
   鲁南的机子在国内的话,质量可以吗?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呢?

网友:
你看的没一台好的,国内车床类 沈阳机床 济南  钻床类 中捷 北京 铣床类 北京 昆明  拉床 长沙  磨床 上海 杭州 无锡 北京,加工中心类 北京 杭州 甘肃, 齿轮加工类 天津 山西 纵车类 重庆  冶金设备 洛阳、沈阳、苏州、

网友:
楼主预算这么少就买鲁南的吧,好歹牌子大点。

网友:
预算太少,难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肯定强些,但价格就相差甚远,那个价格接受不了,只能面对国产的了
,我主要是用 ...

不是国产的不行,是国产的稳定性不好,刚开始的三四年没问题,越到后面越出问题!如果不考虑那么长远的话,国产的也可以的。

网友(2016-06-04):
山东的设备不要考虑了,都是山寨货,一年就不行了。鲁南机床都已经接近破产了 滕州是出名的破烂机床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