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结构设计,请教

楼主(2013-06-05):
我现在正纠结在床子的丝杆固定座和两头的轴承座的同心配合问题上,这里的丝杆固定座该采用那种结构呢?
现在初步方案是,采用中间添加一个标准垫块,根据具体装配,用磨床配做垫块。
如果不采用中间用垫块,该怎么保证,两个轴承座和丝杆固定座同心呢?
就是图片中的1    2   3标记处同心
图片2中的    两个平面度有保证

网友A:
加工精度保证。。。设计好加工基准!
中心高都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精度保证。。。设计好加工基准!
中心高都死的。

这种是三点一线的结构,两边的轴承座加工中同心度可以保证
中间的丝杆座子是分开加工的我感觉同心很难啊 ,要临场配合
不知道,你所说的加工保证,用的基准在哪儿,中间那座子的

网友B:
这个结构做过很多了,一般设计基准确定,加工到位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个调心轴承好了

网友:
两个座与横梁是分开的,加调节间隙;安装时候从一侧线轨打表

网友C:
按楼主的结构样式,老外的机床有不加垫的,但国内一般没有,如果楼主不想加垫,可以考虑从端面固定,也就是说你的丝杠固定座与滑板做成一体的,丝杠的螺母直接与滑座连接。

网友D:
加调整垫配磨或不加垫配刮。

网友:
都不加垫片,电机座和尾端配铲就好

网友E:
这个也不一定要保证两端的同心问题,你可以把靠近电机端的安装轴承座孔的端面和内孔垂直度加工到要求,另一端的轴承座放开,留0.5的间隙,装配时先放个芯棒到电机端的轴承座孔内,打上母线和侧母线,如果不符合要求,铲刮轴承孔端面,直到要求,装丝杠,打丝杠上母线和侧母线,微调非电机端的丝杠,直到要求,拧紧螺钉,打销钉孔,OK了~~~~

网友:
丝杆固定座与丝母不需要配合,只要保证两端轴承座及导轨的位置度就行,现在加工中心上的丝母座都是间隙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不一定要保证两端的同心问题,你可以把靠近电机端的安装轴承座孔的端面和内孔垂直度加工到要求,另一 ...

谢谢你的回答,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也就是说两个轴承轴要求同心度,中间的丝杆座子和丝杆螺母配合是间隙配合
我调好了两端的轴承座子,平行度和垂直度后,再来调整丝杆螺母和丝杆座子间的间隙,在锁好丝杆固定座的螺丝

网友(点评):
可以这样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调整垫配磨或不加垫配刮。

你好,是这样的话,那丝杆螺母和丝杆座子配合还要间隙配合吗,《加调整垫块》

网友(点评):
精密机床的螺母与螺母座仅端面接触,外圆最少0.5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楼主的结构样式,老外的机床有不加垫的,但国内一般没有,如果楼主不想加垫,可以考虑从端面固定,也就是 ...

谢谢你的回答,这样结构对加工要求很高的啊,那中间丝杆螺母和丝杆座配合还是采用间隙配合,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做过很多了,一般设计基准确定,加工到位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个调心轴承好了

这是数控机床哦,调心轴承可能不行哦,要角接触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样结构对加工要求很高的啊,那中间丝杆螺母和丝杆座配合还是采用间隙配合,是吗

是,间隙配合。只要丝杠螺母端面结合面的垂直度保证就好。可以通过铲刮来保证。难度不大。

网友F:
省力啊~要嘛你加间隙片!要嘛你用铲刀铲!现在不外这两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省力啊~要嘛你加间隙片!要嘛你用铲刀铲!现在不外这两种方法!

我是担心加了间隙,会不会影响床子的稳定性能啊,精度会跑吗,用了一段时间,比方说撞到刀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担心加了间隙,会不会影响床子的稳定性能啊,精度会跑吗,用了一段时间,比方说撞到刀了

难道不打定位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不一定要保证两端的同心问题,你可以把靠近电机端的安装轴承座孔的端面和内孔垂直度加工到要求,另一 ...

请教下母线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也就是说两个轴承轴要求同心度,中间的丝杆座子和丝杆螺母配合是间隙配 ...

两轴承座一个是死配,一个放开(间隙配合),然后放上丝杠,调整丝杠调整与导轨平行(我想你装导轨时应该调好导轨了),打间隙配合的轴承座销钉,丝杠螺母与移动部件间隙配合,只要端面垂直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不打定位销?

丝杆螺母和丝杆座子要打定位销子吗,我们都没打啊
只是两头的轴承座子打了定位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母线什么意思啊

就是平度度

网友:
两点一线,中间如果再保证固定座的心高属于过定位,保证两端同心,在保证丝母座端面与中心线垂直即可

网友F:
先调导轨,再根据导轨一侧打表调丝杆,不知道你们要求的精度是多少,我们这儿是两头标准是-0.002到+0.006,中间增值度不超0.01,调完打好定位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调导轨,再根据导轨一侧打表调丝杆,不知道你们要求的精度是多少,我们这儿是两头标准是-0.002到+0.006, ...

你们丝杆螺母和丝杆座子的间隙多少啊,我现在也是做得间隙配合,我留了20个丝的余地

网友H(2013-08-31):
你这个结构不合理。从图上看,三点一线的话,另外一点必须刮研或配磨。可改为两边轴承座固定到另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结构不合理。从图上看,三点一线的话,另外一点必须刮研或配磨。可改为两边轴承座固定到另一面。

不知兄台,可否贴个结构图看看,我看了很多多少这种结构的,谢谢

网友:
丝杠螺母与丝杠螺母座子,跟轴承装到轴上一样,工程直径是20-50的,是有2道左右的过盈配合,长度10-20即可,不要全螺母长。如精度在5-10道,可先安装电机座和轴承座,后装螺母座与工作台的链接,最好连接螺栓与丝杠轴线平行。拧紧螺栓即可,这样不用配作、不用刮研。如怕螺栓松动,可打上2个直径4-6销钉,这样方便些。

网友:
老外不加垫那是因为他们加工精度高。这个安装时候一端固定,一端找一导轨面做基准面打表,最后确定位置后上紧螺钉装圆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