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公差的锥度怎么保证?厂里只有国产的经济型数控车,批量生产

楼主(2013-06-05):
有一产品不锈钢,圆锥孔16大锥度28度长度5mm公差是5分,厂里只有国产的经济型数控车,批量生产,大家有什么办法加工和测量。

网友:
可以线割出来吗

网友:
先打孔粗车,留0.5左右余量,然后找台精度高的机床精车,就那批量车内孔能保证1丝的机子,2丝的也凑活。
样品测量就三坐标打吧,批量测量,用线切割按照最小角度和最大角度,各割一个锥块,也可以磨个锥块,大头要比16孔大,具体多少要求量的精准,长度要长,然后根据角度和大头计算要求店,用高度尺在检具上划两条线
然后就把两个检具分别塞进去,在两条线之间的就是合格的。

网友:
既然批量,那肯定要考虑合格率 和成本问题  建议你附CAD图让大家一起研讨一下下

网友:
最简单的做法:把主轴调整一个角度专门车锥度吧,
经济数控车两轴联动车锥度不是很可靠的.....特别是你的机床导轨和丝杆磨损程度不一样的情况下,更难保证了....

网友(点评):
28度也能调?

网友(点评):
试试不就知道了,单边28°倒是确实不好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