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了!一个非常新的山特维克.科斯塔 的驱动顶尖(4号莫氏柄5驱动爪)

楼主(2013-06-05):
驱动顶尖是非常高效的装夹附件,广泛适用卧式车床,各类磨床的装夹。刚收来一个,650元售出了。有人代理同类德国熊克的要上万元呢,我收来就几百元,这个是提高装夹速度的好附件,绝对能挣回这笔小投资,我的车床是莫氏5号的,如果是5号的我就不出让呢,现在转给需要的人,此价格3天有效。

网友A:
。。。机械这个东西其实水也深,你不知道里面的轴承是不是假的轴承。。或者。。其他问题~就怕、、、你懂的。。。非内行人士不敢染指啊。。。。

网友(点评):
驱动顶尖是没有轴承的,这个不是活络顶尖啊,活络顶尖产量很大,驱动顶尖是没有转动件的。

网友(点评):
谢谢王树大给我讲解。惭愧惭愧。还没有见过驱动顶尖什么样子的。。我以为和活顶尖是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结构图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驱动顶尖确实是没有轴承 锥柄安装在机床主轴的锥孔中 主要指标 同心度和端面驱动爪材料抗重击能力

网友(点评):
用于轴类零件外圆加工 装夹方式 两头顶 (驱动顶尖安装在主轴锥孔,尾做顶尖顶住工件 ,驱动顶尖的尖部回缩 ,回缩到一定距离工件端面就和驱动顶尖端面驱动爪接触)

网友A:
没有转动件,是不是就是死顶尖类型?硬磨?但是端面那几个向刀一样的东西又好像是顶端面的,顶着端面转动。。。。汗。有时间是要去市场转转长长见识。

网友(点评):
装在动力轴端的,省了传递动力的卡子,效率很高!

网友(点评):
顶尖和驱动爪可以轴向浮动,顶尖与莫氏锥严格同轴。工件与顶尖之间无转动。版主应该没有操作机床的经验。

网友(点评):
哈,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而且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没有见过,在这边有好多单位,没看见哪个单位用过这东西,原理简单,我百度了一下,懂了。

网友(点评):
先学习一下,这个顶尖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加工很多装夹困难的产品。很有针对性,对于磨床来说也是好东西。

网友:
这玩意好,可惜我没有内外圆磨床。

网友(点评):
不一定要磨床用啊

网友(点评):
我的车床不要尾座,自然更用不上。

网友(点评):
这东西可以通过法兰盘直接连接到主轴上 如果你的床子连主轴都没有 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B(2013-09-30):
引用 网友A:
没有转动件,是不是就是死顶尖类型?硬磨?但是端面那几个向刀一样的东西又好像是顶端面的,顶着端面转动。 ...

                                           我们的驱动顶尖的驱动爪是4个。内部是杠杆楔块结构。每个爪子都能单独浮动,刚性好,精度高。出现的打滑的情况比5个爪,6个爪的要少很多。更安全稳定。详细资料请参看我们的网站: www.autotal-tech.com

网友(点评):
山特维克的驱动顶尖的五颗棘爪都是独立浮动的,5颗棘爪的受力面都是平衡的,没有虚顶的,你说哪种驱动力强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驱动顶尖的驱动爪是4个。内部是杠杆楔块结构。每个爪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zODAxNTY0.html
我用实例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这个东西其实水也深,你不知道里面的轴承是不是假的轴承。。或者。。其他问题~就怕、、、你懂的。 ...

现在驱动顶尖(活动齿)的结构分为三种:内部填充塑性材料、球型铰接、和杠杆式的。

网友C:
请教一下,它的装夹方式和顶紧,即嵌入的力从何而来。还有会不会顶弯工件使工件车出来成为哑铃型。先谢谢

网友:
这东西什么原理呢 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它的装夹方式和顶紧,即嵌入的力从何而来。还有会不会顶弯工件使工件车出来成为哑铃型。先谢谢

夹紧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精度在0.02以内的普遍用于车削和滚齿,通过尾座直接顶紧,因为头座的端面驱动顶尖中心顶尖是弹性的,它会自动退回。另一种是中心顶尖是固定,精度在0.005普遍用于硬车和磨削,需要头座这边通过液压或者气动将爪子推出来,头座和尾座同时需要推力。
工件变形和材质,工件的形状,单边的切削量和头座尾座的推力、油缸的直径等都有关系,我们会做具体方案,我们有具体的推力建议表。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真是个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