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做的一个项目测试,电机运行区间数据很诡异

楼主(2013-06-06):
是我公司做的一个项目测试。
上下运动的那根轴,带负载2.4KG,满载。测试了各个加速度区间,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儿:
运行速度在580mm/s~630mm/s区间内,电机走不动。超过630时就能运动而且很利索呼呼的。
低于580的时候也能走,也呼呼的。
目前怀疑几个地方:
1.在这个区间内正好在共振区间。
2.软件内的BUG。
3.电机本身有问题。
请大家有经验的来帮小弟看看,问题出在啥地方呢,谢谢啦!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是匀速、还是变速,速度变化的控制或操作方法?

楼主:
是从0先匀加速到需要的速度,再匀速走,再匀减速到0。所有的测试都是按照这个来的。

网友:
什么电机?驱动方式都木有说.

楼主:
用的366步进电机。驱动方式是用的公司开发的单轴控制板。

网友:
步进电机共振区。在速度上可以避开这个速度段,如果了解驱动方式,也可以在这个速度段调整电机的电流。驱动方式主要是指功率驱动部分,高低压,斩波或者其他。

网友:
确实没见过  更换电机或者控制器看看呢?   电机是完全不动还是只有震动呢

楼主:
电机是不动的,就是驱动Z轴上下移动。
准备看一下这个区域的震动是不是振幅有明显增大,如果有的话肯定就是共振了。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在速度小于580mm/s,或者大于630mm/s的时候,运行顺藏,在580~630的表现是:Z轴运行能往下落,但是下落之后就抬不起来,运行不了了。

网友:
关注应该是不是共振吧

楼主:
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
应该不是机械的问题,但是目前没有解决问题的方向

网友:
据我推测,处于共震区。我们以前用ROBOT时速度在一定范围内就是声音特大。通过修改负载有所改善

网友:
期待看到解决方法,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从0先匀加速到需要的速度,再匀速走,再匀减速到0。所有的测试都是按照这个来的。

同意这观点,电机有加速区和加速时间

楼主:
我和同事分析,具体情况是,带动Z轴下降了以后就上不去了。而运行速度不在580~630的时候就能上去。照道理580上不去,超过630也上不去,但是超过了以后照样跑得呼呼的。。。。这个不符合常理啊。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做个记号,找到原因的话,烦请楼主及时发布。

楼主:
好的。我这边也和同事在讨论研究。

网友:
用示波器检测电机的输入信号再说

楼主:
好的。我跟同事合计合计,先看一下电机信号的情况

网友:
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