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SP0版本,分析的时候Simulation总是显示网格化失败

楼主(2013-06-06):
本人使用的是solidworks2010SP0版本,分析的时候Simulation总是显示网格化失败。最简单的模型也一样。但是nSimulationXpress能简单分析。这个是咋回事呢?还望前辈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做过分析的,都会碰到这情况,一般是实体零厚度的问题。尽量把不重要的实体去掉吧,先简化一下模型,这样后期运算也快的。

网友:
优化模型,提高网格化精度,修正节点选取规则等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有时候是你的模型本身就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分析的,都会碰到这情况,一般是实体零厚度的问题。尽量把不重要的实体去掉吧,先简化一下模型,这样后 ...

都试过了,就连最简单的一步拉伸到位的长方体分析都不行。

网友(点评):
发个模型给我。wuguangjp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