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铣刀直径怎么确定?

楼主(2013-06-06):
铣一个宽度大约80mmHT200铸件,铣刀宽度是不是有个相应的表可查?我查到一个表是160/8 (160铣刀宽,8齿数)  铣削宽度86?感觉铣刀是不是太宽了?

网友:
大点又不会咋滴。注意设备的行程 还有走刀是否会与设备 夹具之类干涉么才是重点

网友A:
一般推荐面铣刀的宽度是铣削面宽度的1.25倍,80的面基本用100的刀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推荐面铣刀的宽度是铣削面宽度的1.25倍,80的面基本用100的刀盘。

谢谢大侠  还要请教:铣30*30的平面,Ra6.3,适合用什么类型的铣刀?面铣刀合适吗?面铣刀直径有没有最小值?谢谢

网友(点评):
有40的面铣刀,6.3随便铣铣。

网友B:

楼主的开题与内容提问不符合。
应该是要问 “面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开题与内容提问不符合。
应该是要问 “面铣刀”

面铣刀不就是端铣刀吗?有区别?

网友:
有80的和120的盘铣刀 ,我们就买的这两种的 ,

网友C:
用120或100的六齿比较合适硬质合金可转换刀片式刀盘切削效果理想减少机床走刀量空走行程增加工作效力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20或100的六齿比较合适硬质合金可转换刀片式刀盘切削效果理想减少机床走刀量空走行程增加工作效力

谢谢大侠

网友:
这种叫面铣刀,这种80宽的可以用120直径的,具体有专用的刀粒用来铣铸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