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跳个槽,不知道走哪一条道路才更有钱途,请教

楼主(2013-06-06):
各位大神请教下:
小弟最近想挑个槽,换个工作,考虑良久,,,
工作4年,3年左右设计,1年多协调,,,
接下来的工作:主要还是机械行业的,但是机械行业职位也众多,比较迷茫,不知道走哪一条道路才更有钱途,即使现在付出艰难万苦,求大神指点一二
我自己的理解机械设计:机械设计经验积累,至少也得n年后你才懂了点自己领域的东西,然后又是n年后才有希望走上管理岗,,,这其中待遇也是一般,,发展的途径也比较长。
项目管理,协调能力一流,但是积累相对设计时间短,待遇相对高?
机械售前,只知道it的售前协调和技术都能涉及,待遇也不错,不知道机械如何,想关注下
质量管理,各种体系,各种协调,积累时间和经验应该和设计差不多,,
采购和销售暂时不考虑。
当然机械岗位还有各种其他,请各位大神过来人,老前辈讲讲机械行业岗位的情况,狼小弟有个稍微明确点的方向努力努力在这个和谐的中国社会,,,谢谢。

网友A:
纯粹从赚钱角度看,你大概只有两个选择,

1,项目管理,尤其大项目管理,这个位置薪酬非常高,在许多大型公司,薪酬都超过公司的一般副总,此位置,对技术要求不高,但要求全面,对你懂的东西要非常扎实,在工作现场可以镇住所有人,包括各种工头,有镇不住的,假如有一个带头能‘翻起来’,你就失败了,从此就得退出这个行当,

2,做项目或销售前期,这个位置薪酬也非常高,仅次于上面说的项目管理,虽然薪酬略少,但不辛苦,麻烦事情少,也不去工地现场,环境好,生活条件好,见人多,自己心理状态也好,便于积累人脉,也是年轻人不错的选择,

从你未来的发展考虑,假如以后还希望自己去做老板,你就选择1,假如自己不打算做老板了,一辈子就是高级打工仔,就选择2,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全面是全面懂各种行业的基础理论? 包括机电气液 磁 光 甚至DSP和高速信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粹从赚钱角度看,你大概只有两个选择,

1,项目管理,尤其大项目管理,这个位置薪酬非常高,在许多大型 ...

大师傅就是大师傅啊。

我也觉得做项目管理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有机会的话。

项目这东西,对个人要求要是挺高的。要能上能下,上蹿下跳的,让上上下下的人都服你,配合你,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要多少有点儿人格魅力。否则,周围聚不了人,没人跟你练,就没大发展了
不懂得可以学,人格魅力,就不是学出来的了。

网友(点评):
大虾,客气了,哈哈,你说的对,是要上窜下跳的,人家必须要服,玩大型工程,与写文章、虚侃还不一样,你可以脾气很臭,不需要掩饰什么东西,你就是你,找那个最难对付的大工头,一顿臭骂,他服你了,就全服你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没有好的平台,很难在3,5年积累到项目管理这个层面,原因在于这个岗位要求知识面和能力都太广
      比如,决策层批准了一个新项目由你负责,你的主要工作是开会和各种催加协调,主要目标是按照时间表保证项目如期推进和交货.
      这个过程仅靠协调,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协调不是求别人,你得让别人至少愿意听你的,涉及的各个领域,设计,品质,生产,财务,采购,物流....都得多少懂点,至少不能外行,光这个要求就很高,而且需要相当时间的积累.

      一般来说,管理完善的大企业(比如欧美大型企业),管理体系比较健全,流程很清晰,各部门权责分明,对学习管理制度和方法很不错,但同时,工作面太窄,深度不够,权利有限,效率低下,大家习惯开会开会开会分担责任,类似螺丝钉.
      小企业与之相反,强在方式灵活和某领域的技术深度,你可以接触更多的领域,但同时,一切老板说了算导致人制不可避免地压倒法制,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极其盛行,虽然这种管理方式是正确的.
      如果能兼得两者优势,做项目管理没问题,或者可以再进一步考虑做老板了,但这需要相当的时间和很好的平台,平台是个大问题,比如国内基本没这种某领域技术精通的小企业.

网友(点评):
其实,作什么都一样,只要踏踏实实,玩10年,都是大爷,起码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做什么都可以成为大爷,成大爷了,都一样,反正是大爷,哈哈

网友:
      售前/技术销售,属于销售范畴
      我3年前曾经有过想法:既想像销售那样赚钱,又想像做技术这样旱涝保收.结果证明这是自己骗自己.
      这个话题太大了,而且没有固定模式,随便说2点:
      1.我觉得做销售,需要很严谨很实在的人,只知道扒拉扒拉很难做好,毕竟赚大钱/出大钱的都是聪明人.
      2.如果没有很好的平台支撑,不推荐年轻人直接做销售,除非你确实很牛很牛.

网友:
做销售广积人脉,将来自己做老板不愁没销售渠道。
做技术需要太久的沉淀,才能熬上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从赚钱角度看,你大概只有两个选择,

1,项目管理,尤其大项目管理,这个位置薪酬非常高,在许多大型 ...

谢谢大侠指点,受益匪浅,折腾了这段时间,还是进了摸个分支设计,,打算在这个分支努力几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