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变量泵动态功率匹配计算?求助

楼主(2013-06-06):
各位大侠,有谁做过发动机与液压泵极限载荷控制功率匹配的计算?
当吊载重物时,发动机启动瞬间发动机的扭矩需要很多,当启动完成后扭矩会降下来,现在功率匹配计算都是按照稳态情况算出来的,有谁知道动态时候怎么计算选取合适的发动机吗?

网友A:
1,工程机械的发动机,比如‘道依茨’的,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功率-速度曲线’,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法玩,这个东西不准确,非常危险,

2,设计前,先拿你计算的曲线匹配图,请厂家过来讨论,告诉他你要怎么玩?听其建议,我就是请道依茨的德国工程师过来,把现在的设计状况介绍给他,请他看匹配情况,是否可以的,

3,有些泵要有空循环系统,防护系统,短时过载保护,快速换档系统,这些你要考虑,

举例说,最低可以用25%系统,要考虑省油,最高可以考虑到125%的使用状况,要一个高速换档系统,这时先切到小型蓄能器,迅速换档,再切回来,

总之,你把各种问题考虑清楚了,先写一个详细‘模式’,再请厂家讨论,就彻底解决了,断不可自己臆想,切忌闭门造车,这样非常危险,有时会出大事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工程机械的发动机,比如‘道依茨’的,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功率-速度曲线’,没有这个东西你没法玩,这个 ...

灰常感谢大侠赐教,说的很有道理,现在发动机厂家提供样本曲线基本上就是两种:
1)转速扭矩曲线(可计算出转速功率曲线);
2)转速燃油消耗曲线;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当发动机启动的瞬间,由于扭矩由o升高,发动机转速会先掉下来再升上去,如果负载过大的情况,发动机就会直接熄火,这也就是考虑发动机的动态特性,但是动态特性的话发动机并没给出这样的曲线。
问题:
1)从发动机厂家能不能要到这样的动态曲线???
2)想要在AMESim里仿真分析,在IFP Engine 库里自己建模发动机模型可以仿出来这样的曲线,用IC engine 模型能不能仿(据我查到资料,IC engine 模型基本上都是用在混合动力仿真方面,不知道能不能仿发动机动特性????)
请各位大侠赐教或讨论,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