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x轴定不住刀,干活尺寸忽大忽小,请教

楼主(2013-06-06):
数控车床x轴定不住刀,干活尺寸呼大呼小,师傅们,除了调x轴后面的螺丝,修改参数,还有其他办法吗?求助

网友A:
有可能是X轴的滚珠丝杆与伺服电机的连轴器或是连接滚珠丝杆的平面轴承坏了,有时候滚珠丝杆也有坏的。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中拖板间隙要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X轴的滚珠丝杆与伺服电机的连轴器或是连接滚珠丝杆的平面轴承坏了,有时候滚珠丝杆也有坏的。

师傅我今天把平轴承换了,还是错20丝左右,,哎

网友B:
有什么规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规律没有!

现在好多了,,,可能是我背冒没上紧,谢谢你

网友:
我也是這個問題并帽在哪裡緊的我是新床子可能做做就變松掉導致尺寸忽大忽小

网友(2013-07-26):
刀架不干净也会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