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配合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06-06):
我想让这个六边形的凸轮和如图所示的面进行凸轮配合,请问如何做呢?
每次选好以后都有这个提示,我solidworks都是自学的,好多问题都不懂,求大神指教!!
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
凸轮面选想移动的轨迹面组,推杆面选你现在的“面”试试。六角板需倒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面选想移动的轨迹面组,推杆面选你现在的“面”试试。六角板需倒圆角。

还是不行啊,你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要搞成一个面,面得是样条曲线搞出来的啊

网友(点评):
啥意思啊?....不是很懂...求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搞成一个面,面得是样条曲线搞出来的啊

外面要是一个面啊。不能有断的。有的我会有的也不会的

网友(点评):
但是我这个机构就这这样的啊,转过来会卡住,帮忙想想办法,谢谢了

网友:
凸轮面不能有角,要连续面,把你那个六角形的尖角倒圆试试

网友(点评):
倒圆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用proe见过类似情况,方程式的凸轮可以装,用STP转的不能装配,精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