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加工粗糙度1.6

楼主(2013-06-06):
客户要求加工粗糙度1.6
设备上要什么
工艺要求什么,谢谢

网友:
用主轴转速超5000的车削中心做

网友(点评):
普车和一般数车也能够做。

网友(点评):
5000转可以产品可以飞了。

网友:
1.6不是问题。圆跳2道半才是关键。哈哈。

网友:
基准A和B留余量,即外圆和此工件长度留个10丝余量,最后做个夹具销定位,螺丝上紧  车床上车一刀,放最后一步,要不0.025跳动很难保证,先做了的话后面可能有变形

网友:
这个1.6和常见,建议好好考虑一下那个全跳动

网友:
转速2000,进给F0.02能出Ra1.6效果

网友:
设备上普车和CNC都可以的,跳0.025处留0.5MM最后精车

网友:
别被0.025吓着了。内撑在左边80的内孔毛坯处,直接把137大径开始从左到右全干了。包括55的内孔也可以干了。然后掉头车个爪子,夹在110的外圆处干左侧内孔和端面。小菜一碟。

网友:
这个好做啊

网友:
买台数控,先夹外圆搞内孔,再夹内孔搞外面的,有跳动的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即可。
买台仪表数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