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加工一批304不锈钢的产品,老是断丝锥

楼主(2013-06-06):
  现加工一批304不锈钢的产品,攻4个#6-32UNC的螺纹(差不多M3.5),用的是OSG的挤压丝锥,老是断丝锥,底孔3.18已经是最大了,因为我们公司要检小径的,所以没法做大,下面是参数,烦劳各位师傅有空帮忙看看,谢谢!

丝锥:OSG #6-32 UNC-2B 挤压带涂层不锈钢专用
机床:Brother 攻丝中心
转速:从100-900都试过了,
进给:转速*螺距
冷却:水冷-切削液浓度15%
底孔:3.16-3.18
类型:盲孔

我同时在用#10-24 UNC的同一个品牌的丝锥差不我一个丝锥能加工1500个孔,不会断,只有涂层磨损,不过是通孔。

各位师傅你们以前加工过的产品,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个好的,合理的加工参数,不胜感激!

网友:
不锈钢攻丝,切削液很重要……有专用的不锈钢攻丝切削液  听小道消息说酱油也可以,有知道的回个话……

网友:
外冷还是内冷?

网友:
304攻丝是这个德行,没有更好的办法的

楼主:
外冷,因为大批量,所以攻丝油精不太现在,大家一般转速和进给会有多少??

网友:
挤压丝锥的话,是不是因为变形量太大造成的?用常规的带有前导的丝锥试试看?冷却和润滑很重要。

楼主:
因为是盲孔,有效螺纹深度和底孔只有1.7所以不好用切削丝锥!我们也考虑了变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分层加工的,每次3mm!

楼主:
哎,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不是有加工浅孔的切削丝锥吗,不行吗

楼主:
请问硬质合金丝锥能用吗?

网友:
你是每件都断么?
挤压丝锥是强度最大的丝锥了,这都断就不太合理了。所以你应该找一件零件,先量底孔,再攻丝,攻丝之后解剖看截面螺纹的形状,挤压丝锥的最优截面形态是中间有一个小坑坑。
断丝锥无非就是切削抗力大,大的原因无非是余量大或是转速过高。解决办法一是检查底孔的直径控制是否稳定,二是查看样本查余量和转速的推荐值。

楼主:
现在好了很多,楼上说的中间有个小坑,是指牙尖成月牙型吧,那个是螺纹的饱和度!取决于底孔打小,我们底孔都是拿光规检的

网友:
内容楼主不厚道没说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今天改了程序,以前是中间加Q分两次,现在一次,效果提高60%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从这几方面检查。A、丝锥碰到了孔底。解决方案检查底孔深度,采用浮动攻丝。B、底孔倒角太小,底孔定位或角度误差。C、切削速度太高。加工不锈钢切削速度5~20m/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从这几方面检查。A、丝锥碰到了孔底。解决方案检查底孔深度,采用浮动攻丝。B、底孔倒角太小, ...

柔性不行,丝锥也没碰到底面,但是也快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油性切削液,可以起到润滑作用

网友(点评):
因为机床不是专门做这个产品的,所以有点不太现实,可能油性会好很多!谢谢你的提议!

网友:
1.OSG不锈钢专用的挤压丝锥应该叫做VP-NRT,不知道您用的是不是这款,简单说您告诉我涂层什么颜色就知道了,本身SUS是一种比较惰性的金属,塑性不好,最早挤压丝锥是无法加工的,OSG这种丝锥是粉末高速钢材质的特殊设计可以满足SUS的加工。
2.您的螺纹长和孔深相差1.7mm,挤压丝锥的导向牙分为4p和2p,我算了下2p是1.5875,可以满足要求,但4P肯定是要碰底了,不知道这个部分您注意没有?
3.您的底孔已足够大了,攻牙深度不知道是多少?
我个人估计是第二点有问题了,当然不排除假货的可能性!

网友:
油冷就好多了。液冷寿命差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