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这个旋转结构,有阻尼效果,要用力才能转动。

楼主(2013-06-06):
请路过的高手指教一下这个结构。有阻尼效果,要用力才能转动。谢谢大家!

楼主:
我也猜到是摩擦力,在中间加柔性垫,但是连个主体之间的螺丝怎么固定,一般的固定方法会跟着主体的旋转而退丝啊

网友(点评):
只要螺栓(或螺钉)有轴向限位,一般也不容易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猜到是摩擦力,在中间加柔性垫,但是连个主体之间的螺丝怎么固定,一般的固定方法会跟着主体的旋转而退 ...

上防松螺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猜到是摩擦力,在中间加柔性垫,但是连个主体之间的螺丝怎么固定,一般的固定方法会跟着主体的旋转而退 ...

销轴加开口销,两个连接部件不用锁太紧,留一点间隙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留有间隙会不会使摩擦力减小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猜到是摩擦力,在中间加柔性垫,但是连个主体之间的螺丝怎么固定,一般的固定方法会跟着主体的旋转而退 ...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有没有可能是用了机械阻尼器啊

网友B:
弹簧

网友(点评):
能说说是哪种弹簧吗,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
加弹簧,平衡点的时候,弹簧处于拉状态,过平衡点的时候趋于还原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簧

扭簧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销轴加开口销,两个连接部件不用锁太紧,留一点间隙应该可以。

你要想在旋转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可以在接触处加塑料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猜到是摩擦力,在中间加柔性垫,但是连个主体之间的螺丝怎么固定,一般的固定方法会跟着主体的旋转而退 ...

可以用销,然后上下用卡环吧。

网友(点评):
谢谢!这样没办法保证足够的摩擦力

网友:
搞个来,直接山寨。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直接有效。

网友:
这玩意就是加了个塑料垫,我们安装显示器就买的这种支架,我拆开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