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 能加工出来么?槽只有3mm

楼主(2013-06-06):
这个东西 能加工出来么、。槽只有3mm

网友A:
能加工出来,虽然不知道是那部份;
但是3MM槽线切割就可以。

网友B:
加工中心就可以搞定

网友:
如果是形似字母E的那部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没办法加工.  需要把E拿出来单独加工,再固定上去

网友C:
没办法加工的原因是: 槽在孔内,外面的边缘单侧过长,且有部分凸台挡住内孔,以至于无法下刀,无法走线切割.

网友(点评):
可以走线切割,但是比较麻烦,说实话。

网友(点评):
左边耳片比对应的槽边厚,右边的槽中间没有间隔,如何割?

网友(点评):
剩下的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加工出来,虽然不知道是那部份;
但是3MM槽线切割就可以。

真的可以吗,我说的就是下面朋友说的E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就可以搞定

加工中心能搞定这么小的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加工的原因是: 槽在孔内,外面的边缘单侧过长,以至于无法下刀.

亲谢谢了,但是不用考虑孔的问题。。就考虑能不能开这个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吗,我说的就是下面朋友说的E的部分

这是个整个件啊,你可真奇葩;
我也说不准,去问问线切割加工的吧。

网友(点评):
主要没尺寸,尺寸太大的,线切割也比较麻烦。尺寸一般的还可以试试。

网友D:
精铸可以吧,模具是否可行

楼主:
果然有难度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多想了,这东西根本就不适合弄一整块.  传统加工肯定弄不来,其他办法成本肯定很高.  如果有3D打印的话,你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加工的原因是: 槽在孔内,外面的边缘单侧过长,以至于无法下刀.

你这个东西太小薄了,线切割的话,首先你要考虑怎么装夹,其次是要保证切割精度,还有庄家过程中的垂直度,都很难搞定

网友:
这东西怎么看都不像是精度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铸可以吧,模具是否可行

这东西用模具都不能脱模~  右边的槽中间没有间隔,左边耳片比对应的槽边厚

网友E:
“如果有3D打印的话,你倒是可以考虑”。
确实,我国的航空航天业据说已经有这种可以打印熔融金属的3D打印机。
如果不是可以使用那种打印机的话,那就是典型的书斋工程师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3D打印的话,你倒是可以考虑”。
确实,我国的航空航天业据说已经有这种可以打印熔融金属的3D打印机 ...

我觉得有一点方案可能实现,  如果E的后背槽上没有凸台的话,  倒是可以请精细一点的钳工 用手工的方式钻孔打磨出来.  其他地方可以用数控雕铣出来 就是太耗费工时了.

网友:
综合考虑:不要做成一个整体,加工肯定没问题。

你还是考虑能不能设计成组装的!

楼主:
的确是书斋工程师。。。就在这说下把,我就是3D打印出来的,现在要弄金属件才开始考虑加工问题,谢谢上面各位的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