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求连杆固定方法?请教

楼主(2013-06-06):
   各位大哥好,小弟祝大家天天能快快乐乐,不被难题所烦恼!
   小弟无知,大家帮我想想怎么设计结构。图a1就是我要弄的连杆机构。问题来了,图a2发蓝的那个杆怎么固定在那个横杆上。这两个杆应该弄成什么样子。求大家给些结构,让结构、制造、安装、工作都能合理。
   结构最好有图,二维、三维都能看懂

网友A:
你这个截图为啥我越看越糊涂。前后不挨着啊。你这杆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专业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截图为啥我越看越糊涂。前后不挨着啊。你这杆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

看第一张图。杆1、2、3应该都是固定在一起的。这样 杆4(是个液压缸)伸缩推动杆3,杆3绕自己顶部的转轴摆动。杆1也就摆动了。

老师说没见过我这样的杆2.

网友(点评):
换个图就好多了。呵呵

网友(点评):
关于连接问题。首先你要明确这些零部件间的装配关系,受力情况。经常需要拆装的,就需要设计分体连接结构。受力严苛的,就需要设计加强结构。你现在这么问很不好回答。

网友(点评):
这个杆形式确实蛮别致的,很打破常规思维定式,要是能描述的更清楚就更好了。现在的设计缺乏创新。

网友(点评):
老师说我杆1装螺栓那结构不对,不能做成U型的,固定不可靠。那我该把杆1固定在杆2上啊。结构如何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第一张图。杆1、2、3应该都是固定在一起的。这样 杆4(是个液压缸)伸缩推动杆3,杆3绕自己顶部的转轴摆 ...

谢谢,我还记得你给我标注帖子的指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截图为啥我越看越糊涂。前后不挨着啊。你这杆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

杆1就是一个穿针,他负责把尼龙绳从下面送到上面去,就自身的重量,没有多大的力。装配关系只要连接固定就可以了。不需要经常拆,除非坏掉了。
轴承座改的结构

网友(点评):
如果是可更换部件,你们老师说得是有道理的。圆杆不适合这么用,特别是你的连接还是U型。如果空间允许,比较简易你在杆2外侧加一个平行杆,把杆1的U型接口伸长过去,做一个两重固定。这样就稳妥多了。

网友B:
可以考虑在件1和2之间加个销来定位。

网友(点评):
我是要固定。杆1和杆2的结构肯定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在件1和2之间加个销来定位。

看你原来的图纸,加个销是可以达到防止件2相对件1发生旋转和轴向移动的目的的。

网友:
呵呵!一看就是自己设计的,值得表扬!
用销轴是可以的,不过我建议你再考虑下(受力很小):如果用塑料的材质可以的话,会比这个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