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模型文件不能修改

楼主(2013-06-06):
供应商给的组件模型文件,打开PRT零件只能看,不能修改。是保存的什么格式。
模型的信息都没有,比如看下重量。
有什么办法能变成一般的模型。

网友:
UG NX的文件格式也是prt

网友A:
以前我们给客户发数模都是要去掉建模的信息,
我们是先另存成别的格式,再打开,再另存回proe格式
这样的是变不回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们给客户发数模都是要去掉建模的信息,
我们是先另存成别的格式,再打开,再另存回proe格式
这样的 ...

应该是这样的道理。
那有重新建模比较偷懒的办法没。复制粘贴什么的。
好多钣金件看着不能展开还要重新画也太纠结了。

网友(2013-12-23):
这个是经过中性文档转换过来的文件,是一个无参数模型。

网友(点评):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重新建模。。

网友:
如要看模型的重量赋予模型的材料就可以查看了,打开part档后点击文件——属性——材料——点击要给予的材料即可,就可以查看该模型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