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 Xpress 分析的压力问题

楼主(2013-06-06):
我用Simulation Xpress做一个由HW200x200制作的机架受力分析时,怎么填写的压力为100N/m^2时分析结果也是显示机架变形很大呢,我的设备重8000Kg,机架尺寸是4300x2000x2000(高),设备主要安装在图中的A、B、C三根梁上。我计算的设备在设备给机架的压力应该是9800N/㎡啊,可现在才施加了一点力就变形了,请大家指导一下我该怎么来填写这个压力的大小?
1

2

网友A:
单位!变形比例设定!

网友:
变形大小查看位移和转角数值。
图示变形为夸张后表示,目的是便于观察。可以设置变形比例,减少图示变形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变形比例设定!

请问大侠,我这个分析时按8000Kg重的机器时压力填写多少N/m^2呢?

网友(点评):
单位,是指让你选择合适的单位进行加载和数据分析。变形比例设定是指让你选择合适变形比例分析图形变化规律。你要计算自重引起的变形可以加载重力,单纯力加载用N或kgf

网友(点评):
另外,压力跟压强是两个概念。Simulation里,力指压力,压力指压强。看来你连单位都没搞清楚啊。从头学起吧,你现在搞有限元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