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螺丝客户写 color : black stainless steel (黑色不锈钢)啥意思呀?

楼主(2013-06-06):
问题1:一个螺丝客户写 color : black stainless steel (黑色不锈钢)啥意思呀?
问题2:是不锈钢黑色电泳吗???
问题3: 有螺丝是黑色电泳的吗? 这样的螺丝加工后泳,怎么控制质量(保证其电泳后可以过环规/螺母)?
       附件是图片即图纸,供参考。谢谢了。

网友A:
black oxide or blackening treatment. 即发黑处理。用于耐腐蚀场合。表面反光率低。

网友:
这螺钉头是个什么形状的啊,怎么扭

网友(点评):
少个右视图啊 目测下一字槽圆头

网友(点评):
哦豁,看反了。图里没画螺钉头

网友:
哇我最近刚好看见老外用过这样一款螺丝,用来压钢丝绳的,发黑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ack oxide or blackening treatment. 即发黑处理。用于耐腐蚀场合。表面反光率低。

       但不锈钢不是本身就耐耐腐蚀了?只是做表面来降低反光率?

网友(点评):
不锈钢主要是靠铬镍金属形成表面氧化膜抗腐蚀,一般多对于氧气个别酸环境。发黑主要是靠Fe3O4,黑色氧化铜等致密氧化层达到表面防腐效果。相对防腐效果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