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露天设备里用过直线导轨吗?

楼主(2013-06-06):
有人在露天设备上用过这种直线导轨吗?我可以给它加上折叠防护罩,但肯定还会有雨水、潮气、海风、灰尘等渗进去。不知道它能承受不。好像有一种不锈钢材质的直线导轨。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THK的产品目录。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用在哪种设备上,长度有多少?你图片里的是滚动导轨,如果要求不高,室外可以用滑动导轨,对安装环境要求不高,结构和安装方式都差不多,滑动导轨截面和你的这个截面有一点点出入,没有滚动体,移动是滑动摩擦,是用一种摩擦系数很低的材料做的滑台,对水不敏感,轨道有耐腐防锈功能,建议可以去了解一下。有空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刘工

网友A:
看材质,还有端面密封垫,安装方式

网友(点评):
这只是解决了防锈的问题,防尘的问题 滑动、滚动都会有,滚动对防尘的要求稍低。如何选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材质,还有端面密封垫,安装方式

1。首先,导轨的使用条件(露天)时的安装方式是什么呢?一般有:水平,垂直,倾斜,挂壁,悬吊
2.你选择的是什么类型的导轨呢?图片上是LM滚动导轨
3.考虑到使用寿命问题,有没有考虑过所选导轨的尺寸,滑块及螺母数量,轨道的轴数呢?
4.有没有考虑刚性问题,也就是导轨的间隙和预压,因为一般导轨的刚性会随其间隙的增大而增大的
5.有没有考虑精度等级呢
6.最好涉及到润滑与安全!润滑剂是什么?润滑方法是什么?材料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表面处理方式?有怎么样的防尘设计?
      这些问题决定了你所问的问题!

网友:
我们是做直线导轨的,如需咨询一些技术问题,可以来找我,QQ594585926,上海程工

网友:
www.tjtengdaxin.com, 天津市腾达信机电产品,专业做导轨和滚珠丝杠的,可以提供导轨防护罩方案。很多配件都提供三维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