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意,请看视频,寻求合作

楼主(2013-06-06):
我在上海。不过地域对合作的影响应该不大。

补充内容 (2013-6-17 10:14):
愿链接已删除。改为: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zrZlM8JbwVU/

补充内容 (2013-6-19 09:20):
原来的字幕有点快,减慢速度后的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1ntMUDiE3Ng/

补充内容 (2013-6-24 09:46):
原链接删除,请看最新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spAJhY3YQU/

网友:
也叫创意

网友A:
楼主的想法的确很不错,目前市面上一些成熟的做视觉检测软件一套最便宜就要3-6万,如果是基恩士的则更贵。
这种检测方法是替代了人工的漏检,视觉检测必须是恒定的距离检测的结果才最准确,汽车的轮廓不规则性会影响到检测结果的判断,一般CCD相机还不能自动对焦,镜头是直接螺纹拧紧在相机上的,所以你这方案很有可能需要机械手固定相机,按照汽车的轮廓走轨迹。并且视觉检测最难判断的就是划痕的大小和规则性以及灰度色差检测。(假设客户刮擦车身,自己喷漆)。这样对视觉检测软件的要求更高,检测速度也慢下来,因为图片处理的时间需要更长,软件的价格就不止上面说的那么多了。
并且你的方案前提是每次都领车交车都要把车身清洁干净,否则一些污点也会影响到检测结果。
软件+结构零部件,算下来一台设备的价格也不菲了。
以上只是个人分析,具体的还需要做很多考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想法的确很不错,目前市面上一些成熟的做视觉检测软件一套最便宜就要3-6万,如果是基恩士的则更贵。
...

镜头对焦问题,机械上可以保证相机到车辆为半米左右,当然会有一定变化,不过在相机景深范围内。
关于车辆清洁问题,租车公司本来就应该把干净车辆给消费者,这是职责;而消费者也应该把车洗干净再还,这是礼节。
如果消费者自己已经修补了伤痕,那就不必赔偿了。

网友:
很好的创意,我可帮你做一台样机 ,这个市场如何打开希望与楼主聊聊 QQ:1783754259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创意不错!

如果找技术合作伙伴,建议找数学高手!

如果找资金,风投或大佬,一般人,投不起!

网友:
机构很容易实现,关键就是机器视觉的处理!